请问74HC238与74HC573芯片该如何应用?

楼主:
电路图,如图所示,因为proteus中单片机无需增加复位电路,所以就这么画着了

想要实现的效果:控制多个LED同时点亮,望大牛来帮助小弟解决!

网友A:
你需要用串进并出的芯片,例如一片74HC595就搞定了。

网友A:
238是三八译码器吗?三八译码器只能控制一个灯,多个控制控制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38是三八译码器吗?三八译码器只能控制一个灯,多个控制控制不了。

是三八译码器,那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我本来想着用三八译码器输出高电平,用573锁存器可以保存下来,最后发现怎么都是实现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用串进并出的芯片,例如一片74HC595就搞定了。

一直以来都是使用74HC573芯片,还没用过575芯片,不过谢谢你了,解除了我的疑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三八译码器,那看来是我理解错误了,我本来想着用三八译码器输出高电平,用573锁存器可以保存下来,最 ...

三八译码器在此完全多余。
即使是要求8个LED分别“亮”或者“灭”,也只需要锁存。为锁存,完全可以将74HC573的8条输入“挂到”总线上,锁存后总线即可做别的工作,74HC573输入对总线无影响。因此,译码器在此多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直以来都是使用74HC573芯片,还没用过575芯片,不过谢谢你了,解除了我的疑惑!

“一直以来都是使用74HC573芯片,还没用过575芯片”

注意是74HC595,不是575。

网友:
楼主的电路设计错误,应该先读懂器件手册。楼主既然用了MCU,根据MCU的IO驱动能力和LED的参数,也许直接驱动都可以,驱动不足时加逻辑电路、晶体管阵列、分立晶体管驱动即可,整那么麻烦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