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58 ADC 设计问题 VDDA VDD 电压关系

楼主:
我在设计LPC1758的ADC转换时阅读DataSheet手册,手册中说ADC的输入引脚的电压不能超过VDDA的电压,VREFP不能高于VDDA的电压,这些都可以理解,如果不是用ADC或DAC ADC引脚可以作为耐压5V输入引脚。但是,了解不了VDDA到底可不可以输入5V,而高于VDD设备电压呢?

网友A:
耐压5V是怎么看到的,应该是看差了吧,绝对最大输入电压才4.6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耐压5V是怎么看到的,应该是看差了吧,绝对最大输入电压才4.6V

这个真没看错,要是有问题那应该是手册写错了。
Warning: if the ADC is used, signal levels on analog input pins must not be above the
level of VDDA at any time. Otherwise, A/D converter readings will be invalid. If the A/D
converter is not used in an application then the pins associated with A/D inputs can be
used as 5V tolerant digital IO pins

不过谢谢,三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看错,要是有问题那应该是手册写错了。
Warning: if the ADC is used, signal levels on analog ...

客气了,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LPC83X.pdf
应该是写差了,8位的一般是5V,32位的都是3.3V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客气了,http://www.nxp.com/documents/data_sheet/LPC83X.pdf
应该是写差了,8位的一般是5V,32位的 ...

我觉得你理解错误错了,这个地方是说AD转换的时候不能用5V直接出入。

而在可以作为5V容忍的数字引脚。我给你举个例子就拿它的这个LPC1758来说,IO的电平一般是3.3V。
如果和51单片机通讯(如uart通信),那么如果这个LPC1758的uart如果是5V容忍的话,这个时候就直接跟51单片机相连接就可以了。

否则,你还要考虑电平转换的问题。

@bigbat 以上,请参考。

网友:
高于3.3V的情况,可以如下。这两个分压电阻可以适当大一些。因为你要考虑到单片机引脚的灌电流不会很大,我记得好像是毫安级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理解错误错了,这个地方是说AD转换的时候不能用5V直接出入。

而在可以作为5V容忍的数字引脚。 ...

听你一说明白过来了,作为模拟输入的时候最大只能到VDDA,作为数字输入的时候可以接受5V。

网友B:
谢谢,你说的我了解。我是想知道,ADC或DAC转换电路是不是和芯片隔离的。可不可以输入5V或-5V这样的电压。如果不可以,那么VREFP和VREFN、VDDA、VSSA这些引脚有什么用啊!纯属摆设。

网友:
我这么说是因为外置的ADC或DAC是可以的。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是分开的。只与VDDA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的我了解。我是想知道,ADC或DAC转换电路是不是和芯片隔离的。可不可以输入5V或-5V这样的电压。 ...

“REFP和VREFN、VDDA、VSSA这些引脚有什么用”

这个问题一般在datasheet或者用户手册的电源章节有说明,请仔细看电源部分相关的电源block的框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说的我了解。我是想知道,ADC或DAC转换电路是不是和芯片隔离的。可不可以输入5V或-5V这样的电压。 ...

单片机的ADC采集不到负电压,一般来说。所以你要做转换的额。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麻烦你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数据手册我是仔细读过的,VREFP和VREFN、VDDA、VSSA这些引脚的功能我是了解的!而且我看了手册里的功能框图。设计者的意图我想一定是想实现可以独立供电的ADC或DAC模块的!否则没必要这么费事,象一些低管脚的芯片直接使用VDD电源,内部集成基准就可以了。没必要这么费事的!

网友:
重复一下问题!VDDA可不可以高于VDD(3.3V)电压。提醒各位手册里没有说清楚的,反正我没有找到哦!

网友:
不是很明白楼主的问题,VDD,VDDA,Vref,的关系一般芯片资料都说的很详细。AD一般不能采集大于VDD和小于0的值。

网友:
@zhaojun_xf 你说的是“一般”,通常ADC或DAC的输出与Vref有关,通常是 1 LSB=(VferP-VferN)/resolution,所以测量范围是和芯片的数字工作电压没有关系的。电阻网络的ADC数字电路只是操控模拟开关电路,电容积分式的ADC数字电路只是测量计时。模拟电路的电压VDDA和设备数字电路电压VDD可以没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