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导入到PCB中显示Unkonwpin,怎么解决

楼主:
原理图导入到PCB中显示Unkonwpin,怎么解决出现此类情况有三种原因

第一个,你原理图没有填写封装名称,请双击,在此处按Add进行添加,如图所示

第二种原因,你封装路径没有匹配,封装管理处,匹配路径

第三种原因,PCB封装脚位和原理图脚位无法对上,比如一个MOS管  原理图脚位定义是G  S D    而封装SOT23  脚位定义是  1  2 3   这时候是无法匹配识别的

网友:
Altium做封装库时,焊盘大小为什么不能统一修改?

可以统一更改,选中你需要统一更改的焊盘 ,执行快捷键“F11”,然后再PCB inspevtor中,更改焊盘的属性即可,如图

网友:
为何要铺铜?
一般铺铜有几个方面原因。
1、EMC.对于大面积的地或电源铺铜,会起到屏蔽作用,有些特殊地,如PGND起到防护作用。
2、PCB工艺要求。一般为了保证电镀效果,或者层压不变形,对于布线较少的PCB板层铺铜。
3、信号完整性要求,给高频数字信号一个完整的回流路径,并减少直流网络的布线。当然还有散热,特殊器件安装要求铺铜等等原因。

采用4层板设计的产品中,为什么有些是双面铺地的,有些不是?
铺地的作用有几个方面的考虑:1,屏蔽;2,散热;3,加固;4,PCB工艺加工需要。所以不管几层板铺地,首先要看它的主要原因。 这里我们主要讨论高速问题,所以主要说屏蔽作用。表面铺地对EMC有好处,但是铺铜要尽量完整,避免出现孤岛。一般如果表层器件布线较多, 很难保证铜箔完整,还会带来内层信号跨分割问题。所以建议表层器件或走线多的板子,不铺铜。

网友:
学习了   多谢分享心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