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有很多相同电路模块,如何只画一个模块,然后调用它?

楼主:
pcb中含有很多个相同的电路模块,要想只画一个模块,其他的都调用这个画好的模块,该怎么办?
就像图中这个电路,我的pcb中要用到好多个。。。求大神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A:
AD软件比较经典的多通道教程

网友:
多通道设计最适合楼主的想法

网友B:
多通道设计,搜一下,教程很多

网友:
把这部分电路做成一个元件封装。

网友:
做成封装是可以 但也有个问题  封装内各个元件的位号还有位置坐标信息导不出来  没有  这样板子在批量贴片时机器编程有困难    有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软件比较经典的多通道教程

学习一下,不错!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通道设计,搜一下,教程很多

   谢谢你给的建议

网友:
看看我以前的帖子,其他软件应该有类似操作。
PCB设计软件EAGLE中,如何复制拷贝已经画好的一小块PCB?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03520-1-1.html

网友:
谢谢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
复制粘贴不就行了?只不过后续获得的网络名合是序列号.

网友:
画PCB,最好别取巧,要我画从原理图就标号不一样,然后生成PCB,标号也不一样,然后一个一个布局。没有什么块可以省,这样,做出的板坏了一块,整个板就费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