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子罗盘的问题

楼主:
 我想得到电子罗盘是不是指向北方的。是通过X或者Y的高斯值去得到吗?是不是如果指向X正指向北的时候高斯值最大,

网友A:
不能简单这么去测,否则周边铁磁物质的干扰会令失真非常大。电子罗盘的输出需要比较复杂的算法,用动态输出去解算并滤除干扰。具体不是几句话能说清,建议去仔细阅读地磁传感器的器件手册和应用指南文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能简单这么去测,否则周边铁磁物质的干扰会令失真非常大。电子罗盘的输出需要比较复杂的算法,用动态输出 ...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确实挺复杂的。我现在想了解最简单的情况。比如在校准之后的,是不是从0- 360度转一圈。他的值就是线性的变化从0到最大高斯?还是怎么样,指向某一个具体方位的高斯值。不管怎么转动都是不变的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确实挺复杂的。我现在想了解最简单的情况。比如在校准之后的,是不是从0- 360度转一圈 ...

0-360度不是线性分布的,可以看看附近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0-360度不是线性分布的,可以看看附近说明

太感谢了。你这个我一下就看明白了。还有个问题。如果有在外界磁场干扰的情况下。这个时候360度的采样点就是一个椭圆。我们这个把这个干扰去掉。第一步先要拟合椭圆,是这样吗?第二步,再把这个椭圆还原成一个圆吗?这个还原是怎么还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稍微了解了一下,确实挺复杂的。我现在想了解最简单的情况。比如在校准之后的,是不是从0- 360度转一圈 ...

转360度,周边环境不变的话,肯定有峰值,甚至有多个峰值。可问题是,最大的峰值往往不是磁极方向,因为地磁实在太弱了,周边的铁磁物质往往磁性更强,这就是干扰,算法的意义在于去除这些干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转360度,周边环境不变的话,肯定有峰值,甚至有多个峰值。可问题是,最大的峰值往往不是磁极方向,因为 ...

谢谢。,那现在这些干扰怎么去掉。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做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现在这些干扰怎么去掉。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做法吗?

按我前帖提示去看资料吧,好的算法不简单,而且即便是官方推荐的算法,实用性也非常有限。现在的智能手机里不少都装了基于地磁传感器的电子指南针(非GPS模拟的那种),用过的都知道,其结果的可信性在现代城市环境中基本上都是在开玩笑。不过地磁传感器在检测弱磁方面有大用,当然也需要注意算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我前帖提示去看资料吧,好的算法不简单,而且即便是官方推荐的算法,实用性也非常有限。现在的智能手机 ...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在没有干扰,只有地球磁场的时候,在我们的LSM303上的X轴的值是0还是最大,Y轴的值是0还是最大还是最小, 比如 X,Y 为 (0, 1)表示X轴和Y轴各指向哪个方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最想知道的是,在没有干扰,只有地球磁场的时候,在我们的LSM303上的X轴的值是0还是最大,Y轴的值 ...

这个你去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去看器件手册吧。

唉。就是在器件手册和应用笔记上没有找到

网友:
罗盘安装的时候需要做一下校准,一般官方会提供简单的例程和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