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用过的引脚最少的元件是什么?

楼主:
我先开个头, 举个例, 作为跟贴格式:

1Pin排针, 1脚

网友:
板子上测试用的勾:1pin

网友:
磁环,无pin

网友:
嗯, 开始好玩了

网友A:
收音机天线也是一个脚,还有些元件是没电气引脚的,比如菲涅尔透镜,它也是电子元件当中的一种,还有磁芯,隔磁片等等,不知道这些是否符合楼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音机天线也是一个脚,还有些元件是没电气引脚的,比如菲涅尔透镜,它也是电子元件当中的一种,还有磁芯, ...

嗯, 越来越多好玩的"器件", 都冒出来了

网友B:
蚂蚁应该明确限制一下只限“电子元器件”,否则磁材料(磁芯、铁芯、磁铁、铜芯/环/棒等)、机械结构件(齿轮、骨架、滑轨、皮带、弹簧等)以及构成器件的某些部件(透镜、滤光片、遮/反光片、屏蔽罩、触点等)之类的可就不好说了。另外,诸如某些LCD屏与线路触点间的多环导电橡胶到底算无引脚呢还是很多引脚呢?避免歧义,只能对元件的范畴限定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蚂蚁应该明确限制一下只限“电子元器件”,否则磁材料(磁芯、铁芯、磁铁、铜芯/环/棒等)、机械结构件(齿 ...

春阳说的很对, 不过引脚二字已经把磁芯, 铁芯, 磁铁, 环, 棒, 片等排除掉了, 齿轮的轴应该不叫脚.
另外, 磁芯也没有脚, 有脚的是骨架.
不过贴已发出就不改了, 至少我通过看贴知道了个菲涅尔透镜

网友C:
触摸按键算么  1pin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触摸按键算么  1pin

触摸按键的性质与6楼所说的天线中的拉杆天线性质相同, 以后会作专门的讨论

网友:
输入或是输出(指电源使用的端口)接线柱-----为1pin。

网友:
本贴的原意, 本是讨论单端天线这类"单脚"的元件, 与此相似的, 还有11楼所说的触摸按键. 这类元件实际上有两个脚, 除了看得见的那个有形的脚之外, 还有一个无形的脚.
此贴, 是由本人在另一个论坛回复网友的问题引起, 那位网友说: 收音机的拉杆天线只有一个脚, 我说有两个脚, 有一个脚是地

网友:
额 PCB的测试点算不算。。。就一个点。。。木有脚 如果要算的话 那就是一个

小店

网友:
曾经见过用PCB做的电容,没有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