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WIFI点对点传输音频信号的方案

楼主:
6芯积分

求助通过WIFI点对点传输音频信号的方案,要求不用电脑,只要两个设备之间利用WIFI在广域网能收发音频信号就行,可以一对多点,有谁知道哪里能买到这样的半成品板子更好,谢谢

网友A:
因为本人是专搞模拟电路的,像WIFI这些高大上的东西还是没地方下手

网友:
不同局域网之间要进行数据传输两种方案,第一是进行服务器中转传输,第二种是进行UDP打洞实现p2p传输,这种也需要中间有一个服务器帮忙才能实现打洞。实现点对点的数据传输之后发送音频流就可以了,音频的编码方式我不太了解,但是跟视频流差不多应该,编码发送,解码播放,都是库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本人是专搞模拟电路的,像WIFI这些高大上的东西还是没地方下手

那你还是放弃吧

网友:
专玩模拟电路玩得转的话,WIFI实在是小case,简单很多,根本不是什么“高大上”。WIFI是网络通迅协议,即使不了解,仅凭逻辑推理就该知道你的想法不可行。网络通迅有个身份识别和网络登录、附着的问题,这必须经由计算机才能实现。当然,计算机未必就是PC,手机是,MCU也是。有半成品板么?有是有,但用起来比基于各种操作系统的PC和手机之类可麻烦多了,不是你希望的拿来就能用,因为WIFI本身根本不支持你的想法,也不可能、不应该支持,倒是自己写个简单协议就能实现,只是不能跟WIFI交互罢了。楼主的功能需求,不仅必须用计算机,而且还离不开服务器,但却有成品,网络电话就完全能实现楼主的功能需求。

网友:
TI有使用CC3200的DEMO的
你可以购买他现成的板子,自己看程序学习的!
不懂还不是慢慢接触熟悉起来的吗

网友:
谢谢5楼耐心的回复,我在网上找到了类似WIFI对讲机的板子,准备和他们厂家的工程师沟通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