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may-ptc可恢复保险器的选型注意事项

楼主:
            somay-ptc可恢复保险器作为新一代的过流保护器件,已经在许多电子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同时也受到广大的电子工程师的青睐。

            somay可恢复保险器的选型要点:

            一、产品的正常工作电压(注:产品——somay-ptc需要保护的产品。)

            首先要了解somay-ptc是使用在产品的什么位置(例如:输入、输出、信号端、控制端等等),确定somay-ptc在该位置保护后所承受的电压范围(somay-ptc串联的电路中,当电路的电流出现异常的状态下,somay-ptc(自恢复保险丝)将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由低电阻跃变为高电阻,从而阻止异常大电流的流过,保护后续电路不受大电流的破坏,这时电路的电压几乎全部加在somay-ptc上。)这是选型的基本条件。

            二、产品的正常工作电流

            要充分了解产品的正常工作电流,如果在这一项了解不充分,就会造成选型的错误。

            1、 要特别注意一点,在了解产品的正常工作电流的初期,往往不是特别准确。因为一个电子工程师在选择器件的型号的时候,往往会将参数进行一些自然的、习惯性的放大,例如:实际的测量值是0.42A,但是习惯性会定为0.5A,甚至可能还要认为保险起见,进行一些放大,定为0.8A。这是电子工程师在PPTC选型时的通常习惯。

            2、 对于一些产品,当电流不是恒定的时候,往往会将产品的最大电流作为正常工作电流,因此,在这个时候需要了解的是:

            A、 产品长时间(平时)工作的电流;

            B、 最大电流的持续时间;

            C、 最大电流的重复的频率(时间间隔)。推荐阅读:http://www.somay-ptc.com/

            对于产品的最大峰值电流不是很大(2倍以下),持续的时间不是很长(1~2秒),重复的时间间隔比较长(大于20秒以上)时,可以选择产品平时的电流作为正常工作电流值。

            对于产品的最大电流持续时间比较长时(大于30秒),应该选择产品的最大峰值电流作为正常工作电流值。

            对于产品的最大电流持续时间不是很长,但是重复的时间间隔比较短(小于5秒),我们应该选择小于并且接近产品的最大电流值,作为正常工作电流。

            电流选择的正确性,是关系到somay-ptc保护的成功率。

            了解产品使用的环境温度范围根据产品使用的环境温度,查PPTC的环境温度与电流的折减率表,

            Ih=正常工作电流/环境温度与电流的折减率

            三、动作时间的考虑

            有的产品对动作时间会提出一些要求,应该根据产品的要求,通过实验确定PPTC的阻值范围。在此之前应该了解产品的故障电流(也就是产品需要保护的电流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