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无法启动咋办?

楼主:
刚装的CCS6.2,第一次启动没有问题。可是关闭之后再次启动就提示An error has occurred。see the log file null,点确定就退出了。CCS启动的时候要看哪个log文件啊?应该在哪个路径下面呢?好久没有用CCS了,以前也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像大神门求助。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TI有没有已知问题解决文档,没有的话删干净了重新安装

网友:
安装的时候把杀毒和安全管家之类的都停掉吧,然后到官网重新下一个安装包,这样绝壁没有问题了

网友A:
CCS就是这么讨厌的,一半都是让人折腾好多次,然后才可以。建议如果卸载的时候,一并删除注册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CS就是这么讨厌的,一半都是让人折腾好多次,然后才可以。建议如果卸载的时候,一并删除注册表

老兄:如何删除注册表,我折腾近一星期了还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如何删除注册表,我折腾近一星期了还没有搞定?

百度“如何删除注册表”,连百度都不会了?

我知道的就两种方法:
1、dos命令删除,这个命令自己搜;

2、使用ccleaner,删除注册表。(有人说360也可以,我没试过)

网友:
谢谢楼上上两位的讨论,360清理安全卫士里面有一个清理功能,可以单独清理注册表,不过如果点一键清理的话也会同时清理一下注册表的。主要还是按照过程中开杀毒软件的原因。其他CCS在安装的时候提示了,因为对英文不太感冒,一直都是点确定过去的,忽略了人家的提示,后来仔细看了一下才了解到的。启动安装后如果开着杀毒软件会弹窗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