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逻辑中的always后面的敏感事件表是高电平触发还是电平发生翻转的时候触发?

楼主:
如题,组合逻辑中的always后面的敏感事件表是高电平触发还是电平发生翻转的时候触发?感觉两者说法都过的去,求正确的说法。

网友A:
这种问题,任何一本Verilog教材都有明确说明。  我就说一句:注意是 组合逻辑 还是 时序逻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任何一本Verilog教材都有明确说明。  我就说一句:注意是 组合逻辑 还是 时序逻辑。

网友B:
always 里面没有指定 posedge or negedge, 只有个*,
就组合逻辑了。

买书就不要了,现在买个板子,送代码,提升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always 里面没有指定 posedge or negedge, 只有个*,
就组合逻辑了。

买书就不要了,现在买个板子,送代 ...

推荐一个吧,现在板子太多了,无从选起

网友:
黑金AX301
黑金官方店 ALTERA FPGA开发板 学习板 NIOS EP4CE6 学生版

------板子入门,性价比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