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工具求推荐

楼主:
我需要温度测试仪器,准备买个红外线测温枪,但是觉得功能有点不符要求,有没有精度1摄氏度,最好还能传输数据到电脑的温度测试仪器推荐下!
另外电子放大镜有推荐的吗怎么选购,经验丰富的大神推荐下,谢!

网友A:
比较好的,也比较昂贵的 福禄克的好
红外线测温枪到处都是,宝上很多,都号称精度1摄氏度,自己辨别就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好的,也比较昂贵的 福禄克的好
红外线测温枪到处都是,宝上很多,都号称精度1摄氏度,自己辨别就是

最后选用雷泰得了,福禄克太贵了,电子放大镜有推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选用雷泰得了,福禄克太贵了,电子放大镜有推荐的吗

这玩意没法推荐啊,用途不同,放大倍数等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

网友:
fluke的红外仿佛精度也不太高,原来279FC试用,那上面的红外测人体都42度了……真尴尬…… ,不过测温枪到是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