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全部都短路了 ??规则的问题?

楼主:
密集恐惧。。。看着头皮发麻。。为什么全部都短路???之前没这种情况呀,规则被搞过了??

网友: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自己再把规则改回来不就行了

网友:
规则改一下就好了 但其实正常来说画之前要设置好规则 画完了再设置的话要规则完全没意义了

网友A:
AD软件快捷进入D、R在规则设置
有关距离的几个设置是
Electrical(电气规则):安全间距、线网连接等
Placement(放置):元件放置和元件间距等
Clearance:安全间距规则
Short Circuit:短路规则
如线距设置在
Design -- Rules -- Clearence -- Electricity --clearence -- New Rule -- 设置线距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软件快捷进入D、R在规则设置
有关距离的几个设置是
Electrical(电气规则):安全间距、线网连接等
Pl ...

真的谢谢你  很多问题你都回答我。。。其实我也不知道我改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