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简单的二阶低通无源滤波

楼主:
截止频率50Hz,是不是就是套那个1/2pi*RC的公式???感觉算的不对,这个需要考虑什么增益啦,什么幅频相频吗???

网友A:
按上面的计算,截止频率是3kHz,但是这篇文章说截止频率小于电机转动频率,我电机转速才3000rpm,因此转动频率才3000/60s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上面的计算,截止频率是3kHz,但是这篇文章说截止频率小于电机转动频率,我电机转速才3000rpm,因此转动频 ...

低通滤波器300ohm*0.15uF,其低通截止频率不可能低于电动机转动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通滤波器300ohm*0.15uF,其低通截止频率不可能低于电动机转动频率。

什么意思?能不能讲的具体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通滤波器300ohm*0.15uF,其低通截止频率不可能低于电动机转动频率。

300*0.15e-006还要*2pi吧,倒数才是低通截止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能不能讲的具体点

就是你首帖的计算啊。还能怎么具体?你自己在2楼也计算出结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0*0.15e-006还要*2pi吧,倒数才是低通截止频率

2pai是常数,不是元件数值。决定滤波器截止频率的是元件数值。不管写出2pai还是没有写出来,计算时都要把2pai计算进去。至于取倒数,那更是不必再说的事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00*0.15e-006还要*2pi吧,倒数才是低通截止频率

至于你网上找到的那篇“说截止频率小于电机转动频率”,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只能说:根据元件数值,不能得到“截止频率50Hz”这个结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于你网上找到的那篇“说截止频率小于电机转动频率”,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只能说:根据元件数值,不 ...

是这样的,我要做的是反过程,我知道截止频率(就是我那篇文章的约等于电机转动频率),现在需要得到电阻和电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至于你网上找到的那篇“说截止频率小于电机转动频率”,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我只能说:根据元件数值,不 ...

那么就是这么简单的,频率除以那个公式得到RC值,然后先选取一个电容,再选取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的,我要做的是反过程,我知道截止频率(就是我那篇文章的约等于电机转动频率),现在需要得到电阻 ...

已知二阶低通截止频率,你只要选择较大的电阻电容乘积即可。
电阻的价格与电阻值无关,电容的价格是容量越大就越贵。但我们也不能选择太大的电阻,因后级输入电阻有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就是这么简单的,频率除以那个公式得到RC值,然后先选取一个电容,再选取一个电阻???

有一点可能应该提醒一下:要滤除电动机转动频率的信号,不能将截止频率设定为电动机转动频率,而是要考虑该二阶低通滤波器能够将电动机转动频率的信号衰减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可能应该提醒一下:要滤除电动机转动频率的信号,不能将截止频率设定为电动机转动频率,而是要考虑 ...

前辈看一下,这个论文中说的,我想转速比如3000r/min,那么转动频率也就是转速,换成秒就是50Hz,这样得到的截止频率。。。

这个论文中说的

这个论文中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辈看一下,这个论文中说的,我想转速比如3000r/min,那么转动频率也就是转速,换成秒就是50Hz,这样得 ...

此文中要滤除的是“高频毛刺”,“高频毛刺”的频谱要比电动机转动频率高得多。设计滤波器时应该让这些“高频毛刺”频率落到阻带内,并具有足够的衰减。
滤波后需要保留的信号,从这段文章中看不出来。文中提到检波,但未说明是对什么信号检波(可能在这篇文章的其它地方)。而且文章提到“要尽量消除检波后包络信号的脉动”。那么滤波器截止频率需要比包络信号低得多才行(意思就是:包络信号也必须落到阻带内并具有足够的衰减)。

网友C:
需要注意一点, 2介RC滤波器中的第一级的阻抗受第二级的影响, 不再是单级的参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需要注意一点, 2介RC滤波器中的第一级的阻抗受第二级的影响, 不再是单级的参数.

唉,看来想的太简单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文中要滤除的是“高频毛刺”,“高频毛刺”的频谱要比电动机转动频率高得多。设计滤波器时应该让这些“ ...

就是这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我利用电机检测线圈来进行转子位置检测,需要建立检测电路,而二阶低通滤波部分就是在这个检测电路中的。我对电路部分不太了解,什么带通这些名词都不太了解。。。

开关磁阻电机在位置检测技术中的应用_蔡骏.caj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唉,看来想的太简单了

影响有限,顶多二三倍,不必过份担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文中要滤除的是“高频毛刺”,“高频毛刺”的频谱要比电动机转动频率高得多。设计滤波器时应该让这些“ ...

前辈,这是我用有限元Maxwell仿真的采样电压包络线波形,理想的应该是一条光滑的曲线,那么现在这样原因是不是就是没有滤好或者是“高频毛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影响有限,顶多二三倍,不必过份担心

那么前辈意思就是两个电阻和两个电容数值还不一样?有没有这样的基础资料呀,百度感觉讲的不太透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这是我用有限元Maxwell仿真的采样电压包络线波形,理想的应该是一条光滑的曲线,那么现在这样原因 ...

理想的应该是这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篇文章,大概意思就是我利用电机检测线圈来进行转子位置检测,需要建立检测电路,而二阶低通滤波部 ...

如果老师要你做这个“磁阻电机转子位置检测”,确实有些困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如何检测出转子位置的。
只能简单地说说。
由该期杂志156页左栏最下面知道注入检测线圈的脉冲信号频率为20kHz,由该文图13(d)波形得知检波后近似正弦信号周期约为25ms,对应频率为40Hz。
你的二阶低通滤波电路是放置在检波电路之后的(检波电路见该文图5,文中未给出检波电路元件数值)。此二阶低通滤波电路应该使40Hz频率信号由于滤波而产生的相移相当小而可以忽略,同时对20kHz频率信号衰减比较大。为使40Hz频率信号相移相当小,通常低通滤波器截止频率或者叫转折频率为40Hz的20倍以上。对20kHz信号的衰减在此电路中不是要求很高,因检波电路已经将20kHz信号衰减掉了不少。
文中二阶滤波器转折频率大约3kHz,是40Hz的75倍。20kHz信号在此滤波电路将衰减到0.08倍(约负20db),大致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这是我用有限元Maxwell仿真的采样电压包络线波形,理想的应该是一条光滑的曲线,那么现在这样原因 ...

原作者说的“毛刺”是指叠加在接近光滑的波形上的微小波动,其频率为20kHz。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么前辈意思就是两个电阻和两个电容数值还不一样?有没有这样的基础资料呀,百度感觉讲的不太透彻。。。

两节RC滤波,电阻电容可以取不一样数值。要第二节对第一节影响小,第一节电阻小些,电容大些,第二节电阻大些,电容小些。
不过这样比较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老师要你做这个“磁阻电机转子位置检测”,确实有些困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如何检测出转子 ...

那个方法还是可以的,有很多论文已经验证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二阶低通滤波这一块,因为我感觉包络线仿真波形不好和这个二阶低通滤波关系很大,所以想搞明白。方法大致就是包络线即检测电阻电压降,和检测线圈电感成反比,而电感曲线中含有转子位置信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方法还是可以的,有很多论文已经验证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二阶低通滤波这一块,因为我感觉包络线仿真 ...

21楼你已经仿真了检波电路,检波之后再加两支电阻两支电容就可以仿真出滤波后的波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方法还是可以的,有很多论文已经验证了,我现在的问题就是二阶低通滤波这一块,因为我感觉包络线仿真 ...

既然是仿真,电阻电容数值你随便改,改到波形看上去你觉得很好为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如果老师要你做这个“磁阻电机转子位置检测”,确实有些困难,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这种方法是如何检测出转子 ...

这个40Hz是不是和电机转速有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两节RC滤波,电阻电容可以取不一样数值。要第二节对第一节影响小,第一节电阻小些,电容大些,第二节电阻 ...

后级的阻抗做大, 比如说比第一级大两个数量级. 第一级的-3db截止点维持不变, 确实这一级影响小了, 第二级的输入也可视为电压源, -3dB截止点也不变, 结果在单级的截止点上, 两级联级的增益为0.25, 即-6dB, 可见联级后的截止点仍然往低频端移了不少. 由此可见, 多阶RC联级, 不再是简单地看某一级的f=1/wrc了, 你认为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仿真,电阻电容数值你随便改,改到波形看上去你觉得很好为止。

也要有改的依据对吧,不能乱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21楼你已经仿真了检波电路,检波之后再加两支电阻两支电容就可以仿真出滤波后的波形了。

不是的,这个已经是二阶滤波之后的图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后级的阻抗做大, 比如说比第一级大两个数量级. 第一级的-3db截止点维持不变, 确实这一级影响小了, 第二级 ...

这些-3dB和增益0.25都是怎么看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40Hz是不是和电机转速有关吧

这个频率,是磁阻电机凸极移动过检测线圈的频率,与电动机极数成正比,与电动机转速成正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要有改的依据对吧,不能乱改

改变电阻电容,无非两个方向,往小改和往大改。
实验课上接触过万用电桥没有?调节两个旋钮,到指示仪表读数最小。至于往小调还是往大调,看看指示仪表立刻就知道:往小调指示值变大,那就是方向错了,应该往大调。
仿真也是一样:往小改波形变坏,那就往大改。往大改波形变坏,那就往小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后级的阻抗做大, 比如说比第一级大两个数量级. 第一级的-3db截止点维持不变, 确实这一级影响小了, 第二级 ...

当然是原来-3db点变成了-6db点,即使两节RC之间加了一级跟随器隔离也是如此。
不过,楼主要求并不高,而且准备用仿真,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3dB和增益0.25都是怎么看出来的

在RC串联电路中, 当Xc=R, 电路的总阻抗为根跟2倍R, 容抗与总阻抗之比为分压比, 数值上为1/根号2.
电子电路的幅频特性中, 也以此为参考.

故,29楼中我有些口误, 或是当时脑筋短路,  "两级联级的增益为0.25, 即-6dB" 这句话说错了, 两级联级-6dB没错, 但不是0.25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原来-3db点变成了-6db点,即使两节RC之间加了一级跟随器隔离也是如此。
不过,楼主要求并不高,而 ...

是的, 正因为如此, 不能过度地要求信号源的小内阻, 又要让输出端具备一定的带载能力, 不得增加级间隔离放大器, 或是在输出端加缓冲放大, 人们干脆就利用不得不用的放大器, 取出部份输出信号, 经RC移相后输出到输入端与输入信号叠加, 获得更好的幅频特性和更高的Q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改变电阻电容,无非两个方向,往小改和往大改。
实验课上接触过万用电桥没有?调节两个旋钮,到指示仪表 ...

嗯,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包络线波形这个样子是不是二阶低通滤波阻值电容值选取的问题,这个仿真太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频率,是磁阻电机凸极移动过检测线圈的频率,与电动机极数成正比,与电动机转速成正比。

有没有具体的表达式?前辈也是做电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表达式?前辈也是做电机的??

电机的极数是指磁极的数量, 设极数为N, 转一圈检测到的频率就是N, 每秒转速为M, 那频率就是N*M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但我现在就是不知道这个包络线波形这个样子是不是二阶低通滤波阻值电容值选取的问题,这个仿真太慢

“这个仿真太慢”
仿真再慢,比烫下电路板上元件再焊接上一个新的不同数值的元件要快得多。更何况测试实际电路还要信号发生器示波器等一堆仪器伺候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具体的表达式?前辈也是做电机的??

“前辈也是做电机的??”
没做过电机,只修过拆过电机,看过一些电机书籍。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极数是指磁极的数量, 设极数为N, 转一圈检测到的频率就是N, 每秒转速为M, 那频率就是N*M罢

是不是就是这个频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就是这个频率???

你这里的n是每分种转速, rpm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里的n是每分种转速, rpm

所以除以60多一个

网友:
类似于国际制单位和常用单位的转换吧

网友D:
我对于电机是外行。不过,既然楼主已经在19楼与21楼得到了滤波前后的波形,那么这个滤波器还是简单的。
比较这两个波形可见,需要滤除的是波形上的“毛刺”,由19楼仿真图可知,这个毛刺的频率大约是10kHz,幅度大约是50mV;而需要测量的波形稳定频率大约是200Hz,最高电压大于5V。根据这些参数,加上期望的滤波效果,就可以设计该滤波器。
例如,如果希望滤波后的“毛刺”幅度小于最高被测电压的万分之一即0.5mV,则该滤波器在10kHz频率的衰减应该大于等于40dB。再考虑滤波器对有效信号的影响,例如要求在200Hz时的衰减低于0.1dB,那么这个低通滤波器的幅频特性已经基本被确定,下一步的工作就是如何选择滤波器的参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对于电机是外行。不过,既然楼主已经在19楼与21楼得到了滤波前后的波形,那么这个滤波器还是简单的。
...

如果希望滤波后的“毛刺”幅度小于最高被测电压的万分之一即0.5mV

万分之一? 笔误吧, 百分之一才是40dB

网友:
选用RC滤波器,可以参考各种滤波器设计手册,那种手册上通常都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滤波器的归一化幅频特性曲线,只要找到满足要求的曲线,那么后续的设计都可以按部就班进行。由于具体设计比较繁杂,这里不写了。这里就楼主开始时提出的电路进行一些分析。
楼主的电路是两级一样的RC电路串联,前面已经有人指出,这种电路的幅频特性稍差(通带向阻带的下降比较缓慢),而且-3dB截止频率低于单级RC电路的截止频率。其实通过计算或仿真可以得知:若单级RC的截止频率为f0,那么两级串联后的截止频率大约等于0.4f0,在10f0处的衰减大约是40dB,在0.1f0处的衰减大约是0.3dB。若按照楼主给出的参数,f0约为3kHz的话,那么在10kHz处的衰减大约有23dB,在200Hz处的衰减大约是0.13d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希望滤波后的“毛刺”幅度小于最高被测电压的万分之一即0.5mV

万分之一? 笔误吧, 百分之一才是40d ...
又看了一遍,不是笔误。万分之一是相对被测电压的,衰减40dB是相对原来的毛刺幅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看了一遍,不是笔误。万分之一是相对被测电压的,衰减40dB是相对原来的毛刺幅度。

嗯, 是我看走眼了, 5V, 50mV, 0.5mV, 眼花了, 抱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对于电机是外行。不过,既然楼主已经在19楼与21楼得到了滤波前后的波形,那么这个滤波器还是简单的。
...

200hz -0.1dB, 10khz -40dB, 无源RC搞不定, 得用有源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0hz -0.1dB, 10khz -40dB, 无源RC搞不定, 得用有源的

是的,这个指标用无源RC搞不定,但是用无源LC能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的,这个指标用无源RC搞不定,但是用无源LC能搞定。

用无源LC能搞定, 同意, 顶多3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200hz -0.1dB, 10khz -40dB, 无源RC搞不定, 得用有源的

没有仔细算过,也许提高阶数同时合理安排阻抗后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仔细算过,也许提高阶数同时合理安排阻抗后有可能。

算了一下, 2阶LC就能满足了, 200HZ -0.1dB的话, 10K有 -51dB
2阶还有一个好处: 输入端可以直接接电压源, 3阶的话要接电压源得用T型, 得两个电感, PAI型的话, 信号源得是电流源, 人为加个内阻就不划算了

网友:
想了想, LC不好, 一经定型, 输出阻抗是固定的, 适用范围受限, 就算是阻抗固定, 感量也正比于阻搞, 低频电感实在是不好弄, 还是玩有源RC吧, 频率恬当的话, 2阶无源LC能摘定的, 4阶有源RC也能搞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没有仔细算过,也许提高阶数同时合理安排阻抗后有可能。

介数与阻抗无关, 只与通带外的衰减斜率有关, 当然了, 通带和阻带允许的波动率大小也会影响阶数

网友:
笔误: 波动率应为波动, 一般为0-3dB, 当然了, 波动为0的话单调变化的是幅频特性最好了, 相移不会忽升忽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介数与阻抗无关, 只与通带外的衰减斜率有关, 当然了, 通带和阻带允许的波动率大小也会影响阶数

我说的阻抗是多级RC串联时,每级的阻抗不同,后级的阻抗大于前级,可以改善总的幅频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