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跳变沿检测

楼主:
       各位坛友大家好吖,小弟遇到了些困难,求帮助

       是这样的,想问下VHDL里能不能检测信号的跳变(不单是上升沿或下降沿,只要是跳变都可以触发)。我试过使用or 来囊括
两种条件,如: if A'event and A='1' or A'event and A='0' or B'event and B='1' or B'event and B='0' then
       但是这样编译器(ISE 14.7)报错啊,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想出了如下图所示的无奈办法。

       A、B是正交的方波信号,正常情况下A、B其中一个信号发生跳变应该都可以满足if (sB = '1') 的呀,但实测,一直没有出发条件
进入过,我的目的很单纯,就只是想在A、B任一个发生跳变时检测到然后进行处理,各位坛友能支个招不。       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A:
if  A'event or  B'event then
    XXXXXX;
end 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  A'event or  B'event then
    XXXXXX;
end if;

这样不行的,event 要求必须指出属性的具体事件,比如到底是上升沿还是下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