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怎样画区块电路?

楼主:
如图中的板子,电路中的各元件都是浸没在区块中的。

网友:
多种实现方法(说我知道的三种):
1、放置fill或者丢铜皮上去;
2、放置polygon pour cutout,然后将其属性改为铜皮。并改成你需要的net就好;
3、在你需要的区域用line画封闭区域,然后对封闭区域进行铺铜。

网友:
1楼提供的图有覆铜痕迹
如2楼所说方法有多种。
正常走线,合适位置放置铜块,然后局部覆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