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江苏宏运的JMT1808R吗?

楼主:
有人用过江苏宏运的JMT1808R吗?我目前正用它做一个案子,目前正在写底层函数,因是第一次使用该MCU,希望能交流心得。

网友:
我最近也在用JMT1808R,淘宝上买的无感FOC Demo板,做电机控制,准备以后玩玩电调。我们拿到了开源的源代码,底层驱动都有了。

网友A:
有没有资源,可以分享的, 了解下这个芯片

网友:
我是用它做测试仪器,当然也涉及点击驱动,显示驱动什么的,选它是因为其主频较快高。板一打回来,由于新案子插入,还未焊板测试。希望测试结果如期待一样。

网友:
我是用它做测试仪器,当然也涉及点驱动,显示驱动什么的,选它是因为其主频较快高。板一打回来,由于新案子插入,还未焊板测试。希望测试结果如期待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资源,可以分享的, 了解下这个芯片

在他们的官网上有例子和芯片手册,手册非常详细。可以去下载。
http://www.macrocloudtec.com/cn/service/ser_doc.html

淘宝上也有EVB学习板卖,30来元,做电机FOC控制的板子也只要38元,是目前我看到最便宜的,一般FOC板子要卖五六百以上,因为开源软件,算法和驱动(外设主要用到ADC,PWM,GPIO,比较器,内部运放,timer等模块)。
淘宝上搜一下JMT1808R FOC demo板,就可以找到。

网上还可以找到学习这款芯片的视频,好像叫什么斗石网的网站。

我有时也会问淘宝的客服,一般问题都能解决。

最近想学习这款芯片的DSP编程,项目中要用到IIR带通滤波器,要求实时性,用他们的DSP估计也就几十条指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