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335 I2C控制RTC(DS1338)----查询

楼主:
TI 有关I2C的使用, 提供了EEPROM的例程, 该例程在controlSUITE中可以找到. 该例程写得非常完美, 值得借鉴, 但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有难度的. 看了ltbytyn君两篇关于TI 28027的两篇关于I2C的文章, 很受启发, 在此非常感谢他的无私分享.
I2C模块应用篇(查询法)
富士通FRAM应用心得
但在参考上述程序进行设计时 (使用TMS320F28335 I2C), 仍然会遇到种种问题, 特别是初学者, 会花费很多时间, 过程让人倍受煎熬. 下面我将近期项目测试时用到的例程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起学习.
请看下面多字节写的代码
/******************************************************************************
函数名称 : I2CA_Init
功能描述 : 初始化I2CA外设, CLK=400kHz
传         参 : 无
返   回  值 : 无
******************************************************************************/
void I2CA_Init(void)
{
    // Initialize I2C
    I2caRegs.I2CSAR = I2C_SLAVE_ADDR; // Slave address - RTC control code

    #if (CPU_FRQ_150MHZ)              // Default - For 150MHz SYSCLKOUT
        I2caRegs.I2CPSC.all = 14;     // Prescaler - need 7-12 Mhz on module clk (150/15 = 10MHz)
    #endif
    #if (CPU_FRQ_100MHZ)              // For 100 MHz SYSCLKOUT
        I2caRegs.I2CPSC.all = 9;          // Prescaler - need 7-12 Mhz on module clk (100/10 = 10MHz)
    #endif

    I2caRegs.I2CCLKL = 10;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CLKH = 5;                          // NOTE: must be non zero
    //I2caRegs.I2CIER.all = 0x24;                  // Enable SCD & ARDY interrupts
    I2caRegs.I2CIER.all = 0x00;                  // Disable I2CA interrupts

    I2caRegs.I2CMDR.all = 0x0020;          // Take I2C out of reset
                                                                             // Stop I2C when suspended

    I2caRegs.I2CFFTX.all = 0x0000;          // Disable FIFO mode
    I2caRegs.I2CFFRX.all = 0x0000;          // Disable RXFIFO

    return;
}

/******************************************************************************
函数名称 : DS1338_WriteMultiByte
功能描述 : 设置多个时间寄存器初始值, 或向RAM区的某起始地址写入多个字节(不超过RAM区长度)的内容, 未考虑地址循环情况
传         参 : slaveAddr--从设备地址
        regAddr--寄存器或纯存储器地址
        regDat[]--写入的数据
        datLen--数据长度(数据长度和地址长度总和可以超过FIFO深度, 但应在寻址区间内)
返   回  值 : 无
******************************************************************************/
void DS1338_WriteMultiByte(Uint16 slaveAddr, Uint16 regAddr, Uint16 regDat[], Uint16 datLen)
{
    Uint16 i;

    // Wait until the STP bit is cleared from any previous master communication.
    // Clearing of this bit by the module is delayed until after the SCD bit is
    // set. If this bit is not checked prior to initiating a new message, the
    // I2C could get confused.
    [color=Red]while(I2caRegs.I2CMDR.bit.STP == 1);[/color]

    // Setup slave address
    I2caRegs.I2CSAR = slaveAddr;

    // Check if bus busy
    [color=Red]while(I2caRegs.I2CSTR.bit.BB == 1);[/color]

    [color=Blue]// Setup number of bytes to send(datLen + 1)
    I2caRegs.I2CCNT = datLen + 1;[/color]

    // Setup the address to send
    I2caRegs.I2CDXR = regAddr;

    // Send start as master transmitter
    I2caRegs.I2CMDR.all = 0x6E20;

    // Setup data to send
    for (i=0; i<datLen; i++)
    {
            [color=Sienna]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color]
            I2caRegs.I2CDXR = regDat[i];
    }
}

这里没有开启FIFO, 没有使能中断, 仅通过查询寄存器的状态来进行写操作控制. 红色语句部分, 可以让你连续写操作(几个写函数在一起)时不会出错. 绿色语句中数据长度设置错误会导致停在---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
下面再来看看多字节多
/******************************************************************************
函数名称 : DS1338_ReadMultiByte
功能描述 : 读取多个时间寄存器初始值, 或从RAM区的某起始地址读取多个字节的内容, 未考虑地址循环情况
传         参 : slaveAddr--从设备地址
        regAddr--寄存器或纯存储器地址
        regDat[]--读取数据的地址
        datLen--数据长度
返   回  值 : 无
******************************************************************************/
void DS1338_ReadMultiByte(Uint16 slaveAddr, Uint16 regAddr, Uint16 regDat[], Uint16 datLen)
{
    unsigned char i;
        // Wait until the STP bit is cleared from any previous master communication.
    // Clearing of this bit by the module is delayed until after the SCD bit is
    // set. If this bit is not checked prior to initiating a new message, the
    // I2C could get confused.
    while(I2caRegs.I2CMDR.bit.STP == 1);

    I2caRegs.I2CSAR = slaveAddr;

    // Check if bus busy
    while(I2caRegs.I2CSTR.bit.BB == 1);

    // Send data to setup RTC address
    I2caRegs.I2CCNT = 1;                  // Setup how many bytes to expect
    I2caRegs.I2CDXR = regAddr;
    I2caRegs.I2CMDR.all = 0x2620;

    [color=Red]// Wait Register-access-ready
    while(I2caRegs.I2CSTR.bit.ARDY == 0);[/color]

    // Send restart as master receiver
    I2caRegs.I2CCNT = datLen;    // Setup how many bytes to expect
    I2caRegs.I2CMDR.all = 0x2C20;

    for(i=0; i<datLen; i++)
    {
            [color=DarkRed]while(I2caRegs.I2CSTR.bit.RRDY == 0);[/color]
            regDat[i] = I2caRegs.I2CDRR;
    }
}

红色语句部分很重要, 不知ltbytyn君代码中美和没有这句, 是不是28027没有这个寄存器(应该不会吧), 感觉应该是 28027的主频低的缘故.
不加判断的话, 同样会导致停在---while(I2caRegs.I2CSTR.bit.XRDY == 0)处.

小结:
1 这种查询方法效率较低, 耗费CPU资源, 没有利用FIFO, 在实时应用中不可取. 附件中有FIFO例程.
2 I2C总线是比较基础的硬件外设, 很多场合都会用到. TI 的MSP430, C2000, Cortex-M3/M4 均有该外设, 但不同的MCU, I2C使用起来不尽相同, 不过原理都是相通的.

下面附上整个工程源码, 仅供参考.
查询法, 无FIFO
FIFO 无中断例程

网友:
本来想开两个帖子, 没时间, 事太多.

网友:
FIFO 发送代码
/******************************************************************************
函数名称 : DS1338_WriteMultiByte
功能描述 : 设置多个时间寄存器初始值, 或向RAM区的某起始地址写入多个字节的内容, 未考虑地址循环情况
传         参 : slaveAddr--从设备地址
        regAddr--寄存器或纯存储器地址
        regDat[]--写入的数据
        datLen--数据长度(数据长度和地址长度总和可以超过FIFO深度, 但应在寻址区间内)
返   回  值 : 无
******************************************************************************/
void DS1338_WriteMultiByte(Uint16 slaveAddr, Uint16 regAddr, Uint16 regDat[], Uint16 datLen)
{
    Uint16 i;

    // Wait until the STP bit is cleared from any previous master communication.
    // Clearing of this bit by the module is delayed until after the SCD bit is
    // set. If this bit is not checked prior to initiating a new message, the
    // I2C could get confused.
    while(I2caRegs.I2CMDR.bit.STP == 1);

    // Setup slave address
    I2caRegs.I2CSAR = slaveAddr;

    // Check if bus busy
    while(I2caRegs.I2CSTR.bit.BB == 1);

    // Setup number of bytes to send(datLen + 1)
    I2caRegs.I2CCNT = datLen + 1;

    // Setup the address to send
    I2caRegs.I2CDXR = regAddr;

    // Send start as master transmitter
    I2caRegs.I2CMDR.all = 0x6E20;

    // Setup data to send
    for (i=0; i<datLen; i++)
    {
            //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transmit FIFO
            while(I2caRegs.I2CFFTX.bit.TXFFST == 16);
            I2caRegs.I2CDXR = regDat[i];
    }
}

/******************************************************************************
函数名称 : DS1338_ReadMultiByte
功能描述 : 读取多个时间寄存器初始值, 或从RAM区的某起始地址读取多个字节的内容, 未考虑地址循环情况
传         参 : slaveAddr--从设备地址
        regAddr--寄存器或纯存储器地址
        regDat[]--读取数据的地址
        datLen--数据长度
返   回  值 : 无
******************************************************************************/
void DS1338_ReadMultiByte(Uint16 slaveAddr, Uint16 regAddr, Uint16 regDat[], Uint16 datLen)
{
    unsigned char i;
        // Wait until the STP bit is cleared from any previous master communication.
    // Clearing of this bit by the module is delayed until after the SCD bit is
    // set. If this bit is not checked prior to initiating a new message, the
    // I2C could get confused.
    while(I2caRegs.I2CMDR.bit.STP == 1);

    I2caRegs.I2CSAR = slaveAddr;

    // Check if bus busy
    while(I2caRegs.I2CSTR.bit.BB == 1);

    // Send data to setup RTC address
    I2caRegs.I2CCNT = 1;                  // Setup how many bytes to expect
    I2caRegs.I2CDXR = regAddr;
    I2caRegs.I2CMDR.all = 0x2620;

    // Wait Register-access-ready
    while(I2caRegs.I2CSTR.bit.ARDY == 0);

    // Send restart as master receiver
    I2caRegs.I2CCNT = datLen;    // Setup how many bytes to expect
    I2caRegs.I2CMDR.all = 0x2C20;

    for(i=0; i<datLen; i++)
    {
            // Check the status of the receive FIFO
            while(I2caRegs.I2CFFRX.bit.RXFFST == 0);
            regDat[i] = I2caRegs.I2CDRR;
    }
}

收多字节 FIFO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赞了,谢谢楼主分享。

可以申精吗?

网友:
综合了版主和核心坛友的建议,已经加精啦,希望楼主继续加油加油,多多分享技术干货,多多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B:
FIFO 发送代码

接收多字节 FIFO代码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不知道为啥我发现自己这边打断点看需要运行两次读操作才能看到正确的数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但是不知道为啥我发现自己这边打断点看需要运行两次读操作才能看到正确的数

网友:
太给力啊,呵呵,就喜欢这样有价值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