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看到一套开源LCR 表,有想法看看有没有人愿意一起玩的

楼主:
          最近喜欢上了电工杂志,里面各种DIY玩法,挺有意思了,每天分享一个有意思的DIY,由于是有版权内容,只引用一部分,细节内容可以找我要,看看别人怎么玩DIY的,学点经验。         电工杂志上看到一套开源的LCR DIY解决方案,精度也比较高(0.05%) 500 PPM,当然开源度也是最好高的,是整体开源,含原理图,PCB,源代码,上位机。非常值得去DIY,当然这套价格也不便宜。                       外观漂亮,机壳制作的尺寸图都是公开的。原公开资料网址
https://www.elektormagazine.com/magazine/elektor-201305/20591

               精度也是不错的

            功能原理框图

             原理图

       当然还有很多更细的资料,就先不上传了,如果是想一起玩的,再来互发吧。网盘密码发消息
链接:

补充内容 (2019-6-16 19:30):
链接:
提取码:nwt9  。

网友:
       10K以下的LCR很简单,100K的话就比较难了,LCR DIY的最主要一个难点就是校准,这个得有标准参考或者有高档LCR才行。个人认为完全没必要照搬这篇文章的来,16BIT的高速 SAR ADC比较贵,尤其是MCU内部集成的就更难找了,大家要DIY,不如先仔细分析下LCR的原理,讨论下实现方案
1、频点:不如初期定一个比较合理的目标比如说100 / 1K / 10KHz频率点,作为入门就比较合适。

2、LCR关键就在于鉴相实现,早期方案采用电子开关实现鉴相,后来就采用ADC高速采样将I/V的采样电压全部数字化后再通过FFT或者DFT算法来实现,这篇文章也就是采用这种方案。因为是固定几个频点,并且全部时钟具有相关性,因此只要实现整倍数频率,就可以实现DFT算法大大简化,事先把COS SIN值算出来,以后用查表法就行,计算量极大简化,就是采用双精度计算都没问题。这种方案硬件设计方面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高速ADC,分辨率低的话,计算出来的副参数跳动比较明显,16BIT以上效果会更好些。另外还有一个方案就是ADI有一个ADA2200,这个芯片也可以实现LCR鉴相部分的功能,配合低速高分辨率的ADC可以实现很高精度,大家有兴趣可以找资料看看。

3、DIY可以采用STM32的内置12BIT ADC DAC来实现,STM32大家都熟悉,价格也便宜,72MHZ的就足够运算了。LCR的外围电路包括信号源、IV、程控放大等这些电路都很经典,10KHZ以下的话选择的余地非常大,成本很低,综合下来LCR整套100多块钱就差不多了。
      要玩LCR有很多知识点,个人认为自己动手DIY是个极好的学习锻炼的机会,撸起袖子干吧

网友A:
改430或者cortex版,器件看能不能找便宜的替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430或者cortex版,器件看能不能找便宜的替代。。。

不过这个51还是挺牛B的,DAC超强大,还有ADC也强大,主频也能跑到24M

网友B:
论坛自己的DIY活动太少了,大都以厂商 活动为主了,只有邵工发起过micropython 与Newbit。这两个活动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基本上工作都是邵工做完了,然后大家拿板子做自己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是获得了一种新开发工具,这样大多情况下大家就是熟悉一个新的开发工具,更多学习的是编程经验,别的方面并不是太多。别的东西主题都是芯片为主,少有以DIY一个工具或是DIY一个小玩意为主题的活动,如果论坛主导找上几个论坛大牛作为指导,大家一起DIY是比较有意思的,网上各种开源小玩意挺多的,但是每个人如果自己一个做,很难做成,因为没有协同,每个人的技术都是受限的,要能从前端硬件设计到基础控制软件开发,再到上位机,很少有人能做下来,能做下来的大牛基本上也就少有空来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自己的DIY活动太少了,大都以厂商 活动为主了,只有邵工发起过micropython 与Newbit。这两个活动还是 ...

嗯 确实是,就拿你这个咱们努力一下吧,参与的人多,就做起来,我们尽量努力争取一些支持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过这个51还是挺牛B的,DAC超强大,还有ADC也强大,主频也能跑到24M

这颗
http://www.nxp.com/products/micr ... cortex-m0-plus:KM3x

或者 这颗
http://www.nxp.com/products/micr ... tex-m4-core:K50_100

或者 极品 CM41x

原设计里面的51确实太不具备性价比。KM3x 官报 $1.57/10K - $2.58/10K

网友C:
虽然C8051现在用的人也不太多了,不过只要东西好,就值得去试试。发起一个DIY活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C8051现在用的人也不太多了,不过只要东西好,就值得去试试。发起一个DIY活动吧

这颗51 100多RMB

网友D:
开源网址楼主方便发下吗?一起搞搞吧。

网友:
有 dc  有 free  有sbl 有strong 这事儿能成。

网友:
什么电工杂志

网友E:
最近正在准备DIY一个这个东西,准备画个板玩玩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C8051现在用的人也不太多了,不过只要东西好,就值得去试试。发起一个DIY活动吧

嗯! 值得试试,像主控等部分可以试试降低成本,其实这套方案里面很多东西可以适当的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源网址楼主方便发下吗?一起搞搞吧。
杂志好像是收费的!我这边都有了,主要是对设计方案的说明。
我上传好后发给你!这个原链接,里面有设计的资料,源代码
这个东西可以做出来,把部分电路降降成本,就划算了!
https://www.elektormagazine.com/magazine/elektor-201305/2059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近正在准备DIY一个这个东西,准备画个板玩玩来,

搞起,搞起!

网友:
队长,搞起,符合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