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第六贴,内存篇,欢迎高手来喷,来指导

楼主:
关于STM32的内存,一共4个G,8个块,每块512M.
代码区是0-0x1fff_ffff,但是我们平时都是存在FLASH区,那么可不可以存这个0-0x1fff_ffff区呢?
外部RAM区和外部外设区,这二个区是什么区别呢?

网友:
以下猜的哈。这就是一个址吧,你想存哪里都行了吧,再者,这个code的地址一般情况就是flash地址吧,code区就是一般分给flash的区,0.5GB的code地址,每个地址8bit,换算起来 片内 flash或者ram最大好像都不能超过0.5 GB,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如果你的片子
flash为1M,RAM为1M
flash地址应该就是从0-0x001000000,
RAM地址应该就是从0x200000000-0x201000000
印像中这个地址是ARM规定的,所有的ARM cortex M芯片,分布都是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一个址吧,你想存哪里都行了吧,再者,这个code的地址一般情况就是flash地址吧,我猜的.

壮哥,快回来噢,快来发水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壮哥,快回来噢,快来发水噢.

那边水没有经验,来这边水,有经验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边水没有经验,来这边水,有经验的。

丝状你不在我都没有目标和动力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丝状你不在我都没有目标和动力装了

,原来不只是我自认为我是水货,大家都这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