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内存压力测试

楼主:
请问,对stm32的内存进行压力测试,有什么好的方法没?

网友A:
对内存压力测试啥意思,看看硬件好不好使啊?还是测速什么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B: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

周而复始 无穷尽也

网友:
pengyongnet邀请您访问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home.eeworld.com.cn/?fromuser=pengyongnet

网友C:
先明确“压力测试”的概念和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写 读 检验 .....

周而复始 无穷尽也

嗯,我就是想问有木有什么好的校验算法。比如CRC之类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明确“压力测试”的概念和内容。

就是在不同的温度下对32的内存不停的进行读、写、校验。看读写的数据是否是一致的。这里我想问的是有什么好的校验算法来对数据进行检验没?

网友:
没想的那么高级,都是些基本的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内存压力测试啥意思,看看硬件好不好使啊?还是测速什么的

嗯,就是检测内存在不停的读写中会不会出错。当然,测速也是其中一环,但是没有什么好的测速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不同的温度下对32的内存不停的进行读、写、校验。看读写的数据是否是一致的。这里我想问的是有什么 ...

写入特定的一组数据,然后读出直接比较就是,或者简单做个累加和校验也就行了。不过,你的这个测试纯属多余,ST的产品只要在器件手册载明的工作温度范围内,随你怎么对内存读写多少次都决不可能出错。甚至别说ST这样的大公司了,就是国内的山寨厂也不会有问题,内存存在质量问题在本质上就是一件微小概率事件,且跟温度(器件准许的范围内)无关。不过,可别把FLASH程序存储器当成“内存”了,完全不同的概念,内存是RAM,而FLASH有擦写寿命限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写入特定的一组数据,然后读出直接比较就是,或者简单做个累加和校验也就行了。不过,你的这个测试纯属多 ...

嗯,这个知道。只对SRAM的128k的空间在进行测试。知道这个出问题的概率纯属小概率事件,可公司要求进行测试。我原来用了一个数组进行检测,又要求说最好用个校验算法来进行检测,我也很无奈啊。打算用CRC校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这个知道。只对SRAM的128k的空间在进行测试。知道这个出问题的概率纯属小概率事件,可公司要求进行测 ...

用累加和足矣,当然CRC也没什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