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三极管做出放大100倍电压的电路。

楼主:
不使用运放电路。单纯的放大电路。
共射集 什么的类型的都可以。
要用什么三极管。
求助各位。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放大了多少倍

网友:
只要求电压放大倍数的话,单管共射放大电路就可以做到。使用几乎任何小功率三极管都可以。
如果对输入阻抗有要求,那么最简单的方法是输入使用一级射极输出。

网友:
pengyongnet邀请您访问电子工程世界-论坛
https://home.eeworld.com.cn/?fromuser=pengyongnet

网友:
还得看输出信号是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电路放大了多少倍

这个电路增益并不高

网友B:
过去的收音机、电视界都是分立元件做的,从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强度算起,100倍可不止。不过就楼主的问题而言,需要先考察输入信号的幅度、频率,还要知道输出除了电压增益100倍的要求外,电流、失真度等都有什么要求。

网友:
分立元件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级,电压增益一般是40db,也就是100倍,只使用一支三极管。
当然,从检波输出到视频放大,一般都有一级射极跟随器。

网友:
电台,天线接收信号uv级,输出电压几十v,n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过去的收音机、电视界都是分立元件做的,从天线接收到的信号强度算起,100倍可不止。不过就楼主的问题而言 ...

楼主要放大什么信号? 交流倒还好说, 若是直流的话, 飘移够喝一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要放大什么信号? 交流倒还好说, 若是直流的话, 飘移够喝一壶的

所以要考察参数嘛,而且不仅是频率,还得有幅值,微小信号的话,本底噪声和漂移还能再够喝两壶的。如果输入幅值或频率过高,一样也得喝几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所以要考察参数嘛,而且不仅是频率,还得有幅值,微小信号的话,本底噪声和漂移还能再够喝两壶的。如果输 ...

是的, 楼主给出的信息, 完全没法猜. 若输入是交流信号, 而且信号源内阻很小, 输出阻抗比较高, 或供电电压比较高, 那么一级BJT就搞定了. 若信号源内阻比较高, 或是负载较重, 或供电电压较低, 那就得多级. 直流的话, 得用对管搭差动放大器, 没对管的话, 需要给输入两个管子搞个等温槽

网友:
视放级的增益高, 主要是供电电压比较高, ro比较大, 而且预视放提供较低阻抗的rs, 因此那怕是hFE只有40的BJT, 也能得到比40倍大的交流增益

网友:
回头说说沙发的电路, 我说它增益不高, 是指电压增益不高, 输入是6V, 故电压增益为-1. 不过, 轻轻摸上去的情况下, 电流增益倒是很大, 不过电流增益跟是压增益是两码事, 就好比共基放大器.

网友:
两码事, 就好比共基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