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多级菜单如何做

楼主:
单片机多级菜单如何设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做过完整的,联系邮箱979510496@qq.com

网友:
我在你邮箱发过一份邮件,希望及时回复

网友:
/***************************************************************************
原创重庆三峡学院创新实验室唐老鸭
***************************************************************************/
#include
#include "fun.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down=P0^0;
sbit keyenter=P0^1;
sbit keyup=P0^2;
uchar func_index=0;
void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typedef struct
   {
    uchar current;
    uchar up;//向上翻索引号
    uchar down;//向下翻索引号
    uchar enter;//确认索引号
    void (*current_operation)();
    } key_table;
key_table code table[30]=
{
    {0,3,1,4,(*fun1)},//第一层,显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三峡学院 、返回
    {1,0,2,8,(*fun2)},//第一层,显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三峡学院 、返回
    {2,1,3,12,(*fun3)},//第一层,显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三峡学院】 、返回
    {3,2,0,25,(*fun4)},//第一层,显示 清华大学、北京大学、重庆三峡学院 、【返回】
    {4,7,5,16,(*fun5)},//第二层,清华大学层下显示 【地点】、创建时间、简介、返回
    {5,4,6,17,(*fun6)},//第二层,清华大学层下显示 地点、【创建时间】、简介、返回
    {6,5,7,18,(*fun7)}, //第二层,清华大学层下显示 地点、创建时间、【简介】、返回
    {7,6,4,0,(*fun8)},//第二层,清华大学层下显示 地点、创建时间、简介、【返回】
    {8,11,9,19,(*fun9)},//第二层,北京大学层下显示 【历史】、政治、简介、返回
    {9,8,10,20,(*fun10)},//第二层,北京大学层下显示 历史、【政治】、简介、返回
    {10,9,11,21,(*fun11)}, //第二层,北京大学层下显示 历史、政治、【简介】、返回
    {11,10,8,1,(*fun12)},//第二层,北京大学层下显示 历史、政治、简介、【返回】
    {12,15,13,22,(*fun13)},//第二层,重庆三峡学院层下显示 【简介】、最佳院系、最佳实验室、返回
    {13,12,14,23,(*fun14)}, //第二层,重庆三峡学院层下显示 简介、【最佳院系】、最佳实验室、返回
    {14,13,15,24,(*fun15)}, //第二层,重庆三峡学院层下显示 简介、最佳院系、【最佳实验室】、返回
    {15,14,12,2,(*fun16)}, //第二层,重庆三峡学院层下显示 简介、最佳院系、最佳实验室、【返回】
    {16,16,16,4,(*fun17)}, //第三层,清华大学地点层
    {17,17,17,5,(*fun18)}, //第三层,清华大学创时间层
    {18,18,18,6,(*fun19)}, //第三层,清华大学简介层
    {19,19,19,8,(*fun20)}, //第三层,北京大学历史层
    {20,20,20,9,(*fun21)}, //第三层,北京大学政治层
    {21,21,21,10,(*fun22)}, //第三层,北京大学简介层
    {22,22,22,12,(*fun23)}, //第三层,重庆三峡学院简介层
    {23,23,23,13,(*fun24)}, //第三层,重庆三峡学院最佳院系层
    {24,24,24,14,(*fun25)}, //第三层,重庆三峡学院最佳实验室层
    {25,25,25,0,(*fun26)}, //第0层

};
void main()
{
     init_lcd(); //初始化LCD模块
   while(1)
   {
    /*******************find index****************************/
            if((keyup==0)||(keydown==0)||(keyenter==0))
                    {
                delay(10);//消抖
                if(keyup==0)
                        {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up;    //向上翻
                while(!keyup);//松手检测
                        }
                if(keydown==0)
                        {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down;    //向下翻
                while(!keydown);
                        }
                if(keyenter==0)
                        {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enter;    //确认
                while(!keyenter);
                        }
              init_lcd();
                 }
            current_operation_index=table[func_index].current_operation;
            (*current_operation_index)();//执行当前操作函数
            }
}

网友:
上面的设置数据如何处理,只有上翻下翻

网友:
这个不行,却部分程序,不能编译

网友:
设计数据在建立一个对应的页增加两个按键设置

网友:
能把设置参数也设计进去吗,这个菜单还可以

网友:
我的邮箱pengyongnet@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