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不同线宽转换的问题

楼主:
我了设置不同线宽的,自动布线时按我的规则里的一样GND就20mil,,信号线就10mil      可是手动连线时  连接GND端口时没什么变化还是原来的线宽,,要用tab改回20mil才行   有什么快捷键可以让连接不同网络时按照我的规则自动装换线宽?

还有就是这个规则要打钩吗?有什么影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呀  我的GND设置的优先级是第二    全局的是第三

说的比如VCC的优先级不高,软件会按照全局走线5mil进行。
如覆铜,GND最好最后走线,不用设置线宽,覆铜覆盖即可

网友:
无论大板小板,到现在从没有进行过自动布线,所以自动布线的线宽设置如何搞,建议找本书好好看看
其实线宽在规则rule的设置容易出错,因为注意同一项的设置要注意优先级

网友A:
当全局线宽走线设置5mil,VCC设置30mil,VCC的优先级不高,软件会按照全局走线5mil进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全局线宽走线设置5mil,VCC设置30mil,VCC的优先级不高,软件会按照全局走线5mil进行。

没有呀  我的GND设置的优先级是第二    全局的是第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的比如VCC的优先级不高,软件会按照全局走线5mil进行。
如覆铜,GND最好最后走线,不用设置线宽,覆铜 ...

好的

网友:
我也刚为这个问题困扰,不过发现有个地方其实可以设置,见 下图

新建位图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