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怎么才能露出基板呢?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用AD在画PCB时,怎么才能让板子的某一个小区域内,比如一个半径5mm的圆形,露出基板,就是即没有铜,也没有油墨,也没有锡,要怎么处理呢?请前辈指点啊!!!
就像图中的 这样。
注:那个圆并不是焊盘。

网友A:
铝基板完全可以,需要和制版厂沟通,人家愿意搞就行,凸台而已
如果是PCB材质用的是比如FR-4(玻纤布基)或者CEM-1/3(玻纤和纸的复合基板),就很难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铝基板完全可以,需要和制版厂沟通,人家愿意搞就行,凸台而已
如果是PCB材质用的是比如FR-4(玻纤布基)或 ...

谢谢,用的FR-4基板,那是不是用AD不能实现这样的设计,属于是制板中的其他环节?

网友:
一般情况下制的PCB板,焊盘的地方没有阻焊,没铜的地方均有阻焊,如果在没铜的地方把阻焊去掉,不就出来的基板了吗?

网友:
工艺完全能做到, 灌铜的内部挖铜, 放阻焊(阻焊是负片)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用的FR-4基板,那是不是用AD不能实现这样的设计,属于是制板中的其他环节?

这个与AD软件没有关系,,是制板厂能不能做的事情

所看到的是,因楼主在1楼的图中,没有说明,仔细楼主的图应该就是铝基板,,黄色的应该是COB封装的LED灯珠,在AD中所谓看到的凸台,其实就是正负极的走线,把图画出来,材料为铝基板,凸出来的就是看到的效果,没有必要专门设计一个凸台,,,,前提是是否为LED用的铝基板。

网友:
YesWatt艺瓦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专业定制设计生产适应各种恶劣环境的直流专换器

广泛应用于军警装备 无人机系留 公路直流系统 电厂高压高温设备 特高压输变电数据采集取电等

网友:
楼主明明在主贴说的明白, 是露出基板, 意思很明白了: 这些地方没有铜, 2楼老是扯什么凸台, 铝基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给铜,就是不画layout层,不给阻焊就是放置solder层吗?

要实现一个圆点露基板应该来说是件很简单的事,就是画个圆限定不铺铜,阻焊层此处开个圆窗

网友:
我觉得这个处理起来特别简单。这个只要放置Polygon pour Cutout,就可以。如果是两层以上的板子。在其他层的相同地方放置这个Polygon pour Cutout。就可以了。

其实,楼主可以综上楼上的回复,试试3D的效果就知道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实现一个圆点露基板应该来说是件很简单的事,就是画个圆限定不铺铜,阻焊层此处开个圆窗

我觉得寺庄,你说的不是很合适。

其实处理方法有两种:

看我楼下的回复。。。。。。

网友:
哈哈,我谈点个人观点:
其实实现的方法有两种。

1、第一种方法:在keepout层放置一个封闭圆环:
两层或者两层以上的板子,都可以这样做。那么在铺铜的时候,这个铜皮是自动跳过该圆环。那么圆环内部就没有铜皮啊。所以,这个地方(封闭圆环内部)给板厂说情况,我要漏出基板,板厂知道该怎么做。

2、第二种方法:(其实就是放置Polygon Pour Cutout的方法。但是呢,在place菜单下的这个Polygon Pour Cutout,你放置的是不规则的,而你需要的是圆形的一个比较规则的漏基板)
如图在板框外面,在顶层(如在底层需要漏出基板)放置一个封闭圆环:

选中该封闭圆环,在tools菜单下,Convert选项的子选项中,找到并点击Create Cutout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拖动该圆环,出现如图,右侧所示“虚线”圆环。

将该“虚线”圆环,拖动到板子内部,铺铜的时候,这部分是自动避过铜皮的。如下图所示:

发板的时候告诉板厂,我这个地方(圆环内部)不要刷油,漏出基板。我想再傻的板厂,他都知道这个地方他们该怎么处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我谈点个人观点:
其实实现的方法有两种。

1、第一种方法:在keepout层放置一个封闭圆环:
两层 ...

这个方法属于绘制圆形Polygon Pour Cutout
但楼主在1楼的和9楼的图已经说明是layout层的一个同环啊

网友:
仔细看了1楼的说法,“即没有铜,也没有油墨,也没有锡”
其实画这样一个形状很简单,用圆弧即可
比如

看来讨论的重点是怎样“露出基板,就是即没有铜,也没有油墨,也没有锡,注:那个圆并不是焊盘。”

现在感觉还是楼主没有把交代清楚

网友B: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开始的时候是想在一个圆内(不管是圆还是其他形状,就是在pcb板子上的一块特定的区域内,当然了,没有放置任何的元器件,是一片空白区域),形成不刷绿油的效果。
例如以FR-4玻纤板为基板材料,FR-4的颜色网上说是水绿色的,那我的目的是在一个圆形区域内露出基板仍然是水绿色的,嗯,有人说是像玉一样的颜色。
我问淘宝上的制板的卖家“如何形成不喷锡,不刷油墨?”,卖家说没有这个工艺。。。把我搞蒙了,现在想想可能是我问的方式不对,没在一个频道上,卖家的意思应该是“layout+solder会露出走线并漏锡,是和焊盘一样的效果,那么你只有layout肯定会刷绿油,要么加上solder层形成焊盘的效果,要么刷油墨”,其实我只要给他说明我需要在这个园内不刷油墨就ok了。
同时,只有solder层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寺庄,你说的不是很合适。

其实处理方法有两种:

看我楼下的回复。。。。。。

我感觉是个简单的事,咋听你们都说的挺复杂的,对此我不太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的解答,我开始的时候是想在一个圆内(不管是圆还是其他形状,就是在pcb板子上的一块特定的区域内 ...

就是layout不刷油墨呗

(问一句题外话,想知道,到底用的基板是什么?FR-4?1楼的黄圆半球是何物?看着像cob封装的led?能否透露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layout不刷油墨呗

(问一句题外话,想知道,到底用的基板是什么?FR-4?1楼的黄圆半球是何物?看 ...

啥眼神? 没见过RF4基板? PCB金手指就是没阻焊的, 金手指上没铜的地方就是基板的本色. 铝基板的基板是铝, 铝是什么颜色? 初三化学学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啥眼神? 没见过RF4基板? PCB金手指就是没阻焊的, 金手指上没铜的地方就是基板的本色. 铝基板的基板是铝,  ...

有的基板要刷漆的,比如黑漆,白漆
在1楼中,如黄色的半圆是LED大功率灯珠,想比是铝基板是这样判断的。如果不是铝基板就按RF4基板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感觉是个简单的事,咋听你们都说的挺复杂的,对此我不太熟……

哈哈,也许是,但是我觉得讨论起来不是挺好的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这个方法属于绘制圆形Polygon Pour Cutout
但楼主在1楼的和9楼的图已经说明是layout层的一个同环啊

其实,我没有仔细看1楼的回复。我是按照“如果是我来处理,我该怎么做的”想法来说明的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我没有仔细看1楼的回复。我是按照“如果是我来处理,我该怎么做的”想法来说明的哈。

跟你学了一招,在AD软件中,绘制圆形Polygon Pour Cutout,以前知道有这样画的,但始终没有用过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跟你学了一招,在AD软件中,绘制圆形Polygon Pour Cutout,以前知道有这样画的,但始终没有用过这个方法 ...

有些时候,因为AD自身的缘故有些时候,铜皮会出现“孤铜”,所以这个方法可以“消除”孤铜,而以免天线效应。个人看法。

还有第二种方法,可以规则的Polygon Pour Cutout,也可以不规则的Polygon Pour Cutout。其实很灵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有些时候,因为AD自身的缘故有些时候,铜皮会出现“孤铜”,所以这个方法可以“消除”孤铜,而以免天线效 ...

能灵活用在画圆上,是个技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哈哈,也许是,但是我觉得讨论起来不是挺好的么。

也对哟!哈哈,讨论一下各种操作,还能学习一下别人的思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些时候,因为AD自身的缘故有些时候,铜皮会出现“孤铜”,所以这个方法可以“消除”孤铜,而以免天线效 ...

这个方法确实挺好,可以画出规则的polygon pour cutout,学习了,之前就一直不会这种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layout不刷油墨呗

(问一句题外话,想知道,到底用的基板是什么?FR-4?1楼的黄圆半球是何物?看 ...

用的是FR-4基板,不是铝基板,图中的黄圆的东西不是led,只是pcb基本而已。我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透光性,pcb在刷上油墨后,会有一定的透光性,但是不够强,我之前的做法是在圆内挖孔,这样也可以实现透光,简单直接。在看到1楼图中做法后,就决得这样处理也挺好,光在透过基板时有一定的发散作用,柔和一些诶,光源较强时也不会刺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有的基板要刷漆的,比如黑漆,白漆
在1楼中,如黄色的半圆是LED大功率灯珠,想比是铝基板是这样判断的。 ...

1楼的那里有什么半圆? 我看到的是几个圆, 圆的周边也没看到焊LED的焊盘, 那来的铝基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对哟!哈哈,讨论一下各种操作,还能学习一下别人的思路呢

是的呢,不讨论你永远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呢。。。。。或许也能为你提供一种思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灵活用在画圆上,是个技巧

准确的说,规则图形的“去铜”和不规则图形的“去铜”,都这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1楼的那里有什么半圆? 我看到的是几个圆, 圆的周边也没看到焊LED的焊盘, 那来的铝基板?

你看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准确的说,规则图形的“去铜”和不规则图形的“去铜”,都这可以

是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FR-4基板,不是铝基板,图中的黄圆的东西不是led,只是pcb基本而已。我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透光 ...

已经看走眼了,为什么不早提示,迷入歧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FR-4基板,不是铝基板,图中的黄圆的东西不是led,只是pcb基本而已。我这样做的目的其实是为了透光 ...

光在透过基板时有一定的发散作用,柔和一些诶,光源较强时也不会刺眼
这个黄圆的东西,紧紧是个目的,其实是为了透光性,
见识了,原来还可以搞,这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
楼主这个, 应该是触摸面板, 黑暗中可以看到按键中间有光透出

网友:
是的,是个触摸按键,后面可以用背光板或者led做光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看走眼了,为什么不早提示,迷入歧途

网友:
区域内不铺铜 不走线 助焊层画一个圆就可以 mark点就是这种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