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怎么安装最好

楼主:
新房子装修,开关需要安装的地方比较多

网友:
这个是装修电工的事情
一般在安全规则的前提下,方便使用为主,,,
比如不要位置太高,距离床头距离,电视柜方便插等等
还有,照明线路和空调线路分开开关控制等等,,,

网友:
楼主到底想问什么?从楼主问题的字面上看,那么答案是——开关嵌入墙体安装最好。不过,显然这不是楼主希望得到的答案。所以,想得到及时、有效的帮助,先学会正确、完整的描述问题。

网友A:
这个……嘛让设计师设计就行了,设计好了看看理不理想,没有什么是最好的,这种以适合自己为主,字面意思太复杂了,不知道你是安装位置的问题还是安装方位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你就是准备要发亠告了,注册个新号先刷点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嘛让设计师设计就行了,设计好了看看理不理想,没有什么是最好的,这种以适合自己为主,字面意思太 ...

机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