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楼主:
场效应的管脚都是从左到右分别为G D S 吗

网友A:
当然不是所有管子都是这个顺序,例如

另外,还有些管子引脚从不同方向引出,从不同方向引出也无法说是这个顺序。

网友B: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网友:
具体的看二楼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万用表测出来的

万用表是不是只能测出栅极,其余两级也能判断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是所有管子都是这个顺序,例如

另外,还有些管子引脚从不同方向引出,从不同方向引出也无法说是 ...

网友C:
直接看datasheet是最准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看datasheet是最准确的。

这个哪里有

网友C:
那个公司的产品就去找哪个公司要,一般官网会有下载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公司的产品就去找哪个公司要,一般官网会有下载的!

irf4905怎么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irf4905怎么都找不到

“irf4905怎么都找不到”
那几乎要算是不可能的。
只要存在这个型号(电原理图设计者使用这型号管子就不可能不存在),一定能找到。若是没有该管datasheet,设计者也不可能使用这管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E:
irf4905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pdf/68156/IRF/IRF4905.html

这个是找到了,里面好像没说三个极分别哪三个管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找到了,里面好像没说三个极分别哪三个管脚。

223, 89, 251, 252, 262, 263, 220, 247, 3P等较大封装, 默认是G,D,S, 而92, 92L及SOT-23等小封装, 有极少数与众不同, 需要注意, SOP的就非得看dathsheet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223, 89, 251, 252, 262, 263, 220, 247, 3P等较大封装, 默认是G,D,S, 而92, 92L及SOT-23等小封装, 有极 ...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你在数字前加TO-就好了, 252又叫DPAK, 263又叫D2PAK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你在数字前加TO-就好了, 252又叫DPAK, 263又叫D2PAK

我现在用的都是 to-220,也就是说不管事N沟道还是P沟道,他们的三个管脚分别是G D S是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用的都是 to-220,也就是说不管事N沟道还是P沟道,他们的三个管脚分别是G D S是吗

我觉得, 如果个别厂家有个别特别的封装, 一定会放在datasheet的第一页, 可是我的电脑里有1524个220/247/3P的dasheet, 对于非典型的引脚排列, 好象没映象, 前前后后用过几十种管子, 都是G,D,S排列.
maychang在2楼贴的TO-92, 在BJT上就很乱, 即有B,C,E排列, 也有C,B,E排列, 还有E,B,C排列的, 这种封装一定要小心, 最好是测量确定后再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 如果个别厂家有个别特别的封装, 一定会放在datasheet的第一页, 可是我的电脑里有1524个220/247/3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 如果个别厂家有个别特别的封装, 一定会放在datasheet的第一页, 可是我的电脑里有1524个220/247/3 ...

测量的话是用万用表吗?怎么按百度上的教程测不出来

网友:
ADI &文晔 探索季第一站,邀您在活动帖跟帖,ADI资深工程师将与您一道寻求解决之道! ...
春晚,最出圈当属穿着棉马甲跳秧歌的机器人”秧Bot”。
转手绢、飞手绢、变换队形,精准度和稳定性甚至超越人类,这背后少不了电机控制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