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 电源问题

楼主:
在为ESP8266 适配电源时遇到问题
1、通过电脑USB输出DC5V + DC-DC 降压模块到3.3V 连接 ESP8266 一切正常
2、通过AC220V开关电源输出DC5V + DC-DC 降压模块到3.3V 连接 ESP8266,无法工作。(以为是220V电源问题)
3、换USB充电器(输出DC5V )+ DC-DC 降压模块到3.3V 连接 ESP8266,无法工作。(换各个品牌充电器一样结果,以为是充电器问题)
4、换充电宝(输出DC5V )+ DC-DC 降压模块到3.3V 连接 ESP8266,一样无法工作。
为啥电脑USB就能正常使用,其他都有问题呢?
(非专业,没有示波器)

网友:
是个蹊跷问题
不是很了解ESP8266的供电,只需要5V和地?
需要搞清楚ESP8266这东东的供电是咋回事,,

唯一能想明白的是计算机USB中 D+和D- 是一组差分信号,也许人家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个蹊跷问题
不是很了解ESP8266的供电,只需要5V和地?
需要搞清楚ESP8266这东东的供电是咋回事,,

...

3.3V供电

网友B:
四个里面的降压模块是一样的?建议测一下各自电压

网友C:
1.一般来说,ESP8266的工作电压为3V~3.6V,建议的电压为3.3V;

2、一般的建议是3节干电池供电,然后LDO,就可以工作(前提是ESP8266有个EN引脚,或者CH_EN高电平有效)这个你如果用安信可的模组的话,你看它规格书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四个里面的降压模块是一样的?建议测一下各自电压

使用的是同一个降压模块。
对于电脑USB、模块、电源适配器、充电宝都测试了输出电压,除了AC-DC 模块电压有小幅变化外,其他基本无变化;

本想用ESP8266搭建一个DEMO环境,AC-DC独立电源,结果卡在这里了。。。。。
翻看其他帖子直接一个Ams1117-3.3就搞定,杯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一般来说,ESP8266的工作电压为3V~3.6V,建议的电压为3.3V;

2、一般的建议是3节干电池供电,然后LDO ...

干电池还没试过,但DEMO环境要用到AC-DC,还是想知道其中缘由。。。
想去搞个测试工具,不知该走哪个方面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干电池还没试过,但DEMO环境要用到AC-DC,还是想知道其中缘由。。。
想去搞个测试工具,不知该走哪个方 ...

“DEMO环境要用到AC-DC”,没懂。。。。。。
我感觉你倒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的复杂化了。。。。。

网友:
你把234的电源与1共地,使用234电源试一下 我都感觉我这样试有点扯淡,你可以试一下。此外可以换个电脑的usb口试一下

网友:
看一下纹波是不是太大了,考虑ACDC+LDO的方式呢?LDO可以降低一部分纹波

网友:
楼主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充电宝供电,ESP8266无法工作,换成电脑USB接口就能正常工作

网友:
多半就是纹波太大了,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就清楚了。同时输出电容偏小,3.3V最好用LDO,不要直接用DC/DC。

网友:
又仔细测试了一下:
1、发现断开ESP8266电源正极的时候,串口仍然有输出;
2、断开ESP8266 电源负极,串口输出停止;
3、将ESP8266 电源负极接一条较长线缆,串口会存在输出(不接电源);
是否可以认为是ESP8266 信号和电源是共地(接在负极上)?如何处理才能消除干扰?是否可以认为和电源本身关系不大呢?

网友D:
问题找到了,非常低级的问题,我在描述问题的时候忽略了重要的描述:
所谓正常工作时,串口测试用的电脑和供电的电脑是同一台;
其实模块一直都在正常工作,只是由于没有将TTL的地与外接电源地共地处理,导致了串口显示以及程序下载一直不正常;
谢谢大家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找到了,非常低级的问题,我在描述问题的时候忽略了重要的描述:
所谓正常工作时,串口测试用的电脑和 ...

能找出问题解决就好。
主要是没有把TTL和外接电源地共地处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