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到处gerber文件的问题

楼主:
本人使用的AD15.0,
导出gerber文件是参考某制板商给的AD6教程: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49_1.html

按照步骤导出后,先生成一个.Cam文件如图1所示:

之后再工程文件里面找到,工程输出文件夹。里面内容如图2所示:

最后让生成了一个钻孔文件,也是.Cam文件,如图3所示:

如果是输出gerber文件给制板商,应该给图2+图1+图3?还是仅仅给图2
还是其他的吗?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网友A:
当前工程目录下的Out 文件夹中的所有的文件进行打包压缩,送到加PCB工厂进行加工。
给板厂的 最好全面一些,阻焊文件,字符文件,钻孔文件,分孔图文件,
贴片文件可给可不给,一般考虑产品保密可能会不给,没有啥保密的就都给吧,,,

网友:
如果    是双层板,gerber应该包括,顶层,底层。钻孔层,顶层丝印,底层丝印,顶层阻焊,底层阻焊,如果做钢网,需要顶层和底层的助焊层。。类似图片所示

网友A:
建议搞明白给制板厂家gerber文件的意义
gerber文件确是通用的格式,同时也有一定的保密的意思
一些小板,无关紧要的测试工装,连接板等板 ,,就直接发pcb文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前工程目录下的Out 文件夹中的所有的文件进行打包压缩,送到加PCB工厂进行加工。
给板厂的 最好全面一些 ...

工程输出out文件下面全部给就行了。最开始给的2图就是OUT文件下面的输出文件。
除了OUT文件夹下面的,还需要再加钻孔文件这些吗?
感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搞明白给制板厂家gerber文件的意义
gerber文件确是通用的格式,同时也有一定的保密的意思
一些小板, ...

嗯嗯。
测试版就直接发PCB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程输出out文件下面全部给就行了。最开始给的2图就是OUT文件下面的输出文件。
除了OUT文件夹下面的,还 ...

钻孔文件一定要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钻孔文件一定要给的

好的。
基本的是:用AD生成gerber 在OUT文件夹下面,再加上钻孔文件
对吗?

网友A:
OUT文件的文件也是自己勾选后产生的,,自己开始勾选的需要的什么什么层,不要丢掉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OUT文件的文件也是自己勾选后产生的,,自己开始勾选的需要的什么什么层,不要丢掉层

这样的,好的。
比如嘉立创,他只允许 机械层或者keepout层 存在一个。如下图的数码管,为了表示在机械层画了图。
在选择输出的时候,就不选择这个机械层。(板子边框是用keepout层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好的。
比如嘉立创,他只允许 机械层或者keepout层 存在一个。如下图的数码管,为了表示在机械 ...

嘉里创不行。。

网友:
你一般做PCB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