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只有红、蓝,而且拉长了,求指点啊!

楼主:
之前我请教过用MT9P031不出图像的问题,现在PS端出了图像,但颜色觉得很不正常,一会儿红,一会儿蓝,而且图像拉长了很多(蓝色的人脸是我的自拍)。求高人指点啊!

网友:
这个好像不属于电子件部分

网友A:
1, 显示器得能正常,rgb, size 都能在你的控制
2,控制MT9P031的模块的OK
3. MT9P031的寄存器设定,和手头的MT9P031的文档的正确

还得两三天吧,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显示器得能正常,rgb, size 都能在你的控制
2,控制MT9P031的模块的OK
3. MT9P031的寄存器设定,和手 ...

生成图像的.c文件是别人写的,我在PL端选择图片size,但生成的图片不变,测试I2C能把配置信息正确的传出去,是否可能是.c程序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