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楼主:
可不可以用stc15输出0-5v之间中的不同数值的电压,例如(1.4v,2.8v等),用硬件的pwm或者定时器时还要用外围的电路辅助吗,刚刚了解这一块,思绪有点乱,理不清,求解惑

网友:
可以,要么选用带有片内DAC或外扩DAC的方法,要么利用PWM输出经积分后生成。前者精度可以较高,而后者则成本低。PWM法可以利用片内PWM资源也可以直接对任一IO编程输出,输出看精度的需要至少需采用RC电路,最后采用运放搭成有源低通来实现积分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