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110v cd机接了220v 求助各大神

楼主:
朋友拿来个cd机,路边家电维修的拆过,说修不好.我拆了下好像是变压器烧了,我直接买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接上去能否可用,需要什么型号多大功率,还有线的话应该怎么接呢?之前的师傅拆过线全弄乱了我分不清,有四条线分别为ac1 ac2 ac3 ac4 见图
各位大神,我是小白 谢谢你们。

网友:
好像图片压缩了 黄线ac1 ac2 橙线ac3 ac4

网友A:
“我拆了下好像是变压器烧了,我直接买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接上去能否可用”
如果变压器确实已经烧了,那么加上一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拆了下好像是变压器烧了,我直接买个220v转110v的变压器接上去能否可用”
如果变压器确实已经烧了,那 ...

请问那应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应该怎么办

“请问那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有能力判断电路板上各部分电路甚至元器件的好坏,此机还可以修,估计要更换变压器,或者改装利用该机元器件。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估计只能扔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那应该怎么办

首帖最后一幅图片,好像是个R型变压器,但少了一半绕组。有可能是“路边家电维修的”将一半绕组拆掉了。

网友:
好像是变压器坏了?维修师傅难道不会判断变压器是否坏?
不相信坏,可以用表测试一下,
测试没问题,加电测试一下,是否有输出

网友:
“220v转110v的变压器接上去能否可用,需要什么型号多大功率”
如判断确实只有只有变压器坏了,买个新的能用,买个大一功率的,50W--100W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帖最后一幅图片,好像是个R型变压器,但少了一半绕组。有可能是“路边家电维修的”将一半绕组拆掉了。

是的  烧掉的一边拆掉了,现在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可不可以买220v的R型变压器?(免的下次又插错)输出要多少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烧掉的一边拆掉了,现在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变压器,可不可以买220v的R型变压器?(免的下次又插错 ...

“可不可以买220v的R型变压器?(免的下次又插错)输出要多少V,”

可以换初级为220V的变压器,可能买不到合适的,那就要定做。
次级要多少V,难以测定。如果原变压器没有拆,那么拆原烧坏的变压器时数数匝数就可以知道次级是多少V。现在已经拆掉,没办法数了。
另外一个办法:设法找此CD机说明书。
第三个办法:从电路板上元件判断。

网友C:
先判断是什么变压器烧了,工频电源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里的高频变压器,同时要判断是否还有其它元件损坏。如果是工频变压器损坏,直接换个220V输入,次级输出与原变压器次级输出电压相同的即可。如果是开关电源高频变压器烧坏,还是换整个电源吧,只需要知道输出电压和输出功率即可,CD机的功耗不大,20W应该足够了,还可以看铭牌或变压器/电源参数来确定。

网友:
你分析一下电路上有几组电压,看看整机 耗电大概是多少,一般机器后面有说明输入电压,功率的,然后买一个两组输出的变压器装上就OK 了  ,我觉得可能是一组5V 一组12V  看那个R型变压器也有20W吧,R型变压器各项性能比E型的牛X多了

网友:
那个用16V2200的电解电容整流电路可能是5V绕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先判断是什么变压器烧了,工频电源变压器还是开关电源里的高频变压器,同时要判断是否还有其它元件损坏。如 ...

这台CD机, 要是没有这个R变的话, 修好了听起来也是食不甘味啊, 其它的, 1N54XX, 淅江某厂电解,  玻璃保险...
认证好像是过了的, 不然不会用94V0的防火板, 山寨机一般用94HB

网友:
不过, 你用铜包铝线绕个R牛, 给听众一看是个R牛, 那立马就好听了

网友E:
还能烧掉变压器?看你这个R牛不过50W左右吧,铁芯都在,自己绕吧,R牛好绕的很,不像环牛不好绕,看你这个留下的好像是次级呀,初级烧了?自己买点漆包线,要不了多少钱,自己绕吧,R牛只要牛芯好,自己绕的时候绕紧点,没有啥问题。

网友:
你也可以通过测余下的次级,看次级是独立绕的还是多抽头的,如果是多抽头就要看整流电路了,其实也可以看看电路板上有没有电压的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CD机, 要是没有这个R变的话, 修好了听起来也是食不甘味啊, 其它的, 1N54XX, 淅江某厂电解,  玻璃保险 ...

没事,可以用三峡的电听嘛,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能烧掉变压器?看你这个R牛不过50W左右吧,铁芯都在,自己绕吧,R牛好绕的很,不像环牛不好绕,看你这个 ...

把110V输入的变压器接到220V电网里,不烧才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110V输入的变压器接到220V电网里,不烧才怪。

应该是初级绕组里的温度保险断了, 这玩意儿是一次性的, 不可逆转. 拆修的人没找准位置, 伤到了线包, 于是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初级绕组里的温度保险断了, 这玩意儿是一次性的, 不可逆转. 拆修的人没找准位置, 伤到了线包, 于是 ...

有这种可能,但没有保险的110V变压器接到220V里一样会烧线包,这类廉价消费电子产品里的变压器不会有那么大的承受力。楼主说那CD机是鬼子的,我看是山寨厂出的。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绝对山寨,鬼子的机器工艺这么烂?板子布线也不会这么零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