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负载时的电流计算

楼主(2017-06-12):
驱动负载时的电流计算
如果驱动一个负载的电流波形为Y=Asin(x)+A(方向不变),设计这个最大驱动电流时,是指得最大电流为峰值A,还是为峰峰值2A

网友A:
“设计这个最大驱动电流时,是指得最大电流为峰值A,还是为峰峰值2A”
当然是峰值2A,谷值为零。

网友A:
由于方向不变,所以驱动电路只需要单方向输出电流(例如三端稳压芯片7805),不必双向输出电流(例如功率放大芯片LM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