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tps-1

楼主(2017-06-13):
stm32 tps-1
求助求助,tps-1主cpu并行模式,怎样与stm32进行连线,软件编程怎么实现

网友A:
一个时间段只能执行一个任务,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并行的,如是带mac控制器的互联型, 需要外接PHY ,那么就要配置mac控制器,之后要可以正常操作PHY,之后移植一个tcpip协议就行了如UIP,Lw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