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驱动的板子出现的问题

楼主:
如附件中所描述,一个是原理图,一个是PCB图。
这个板子对应的是一个无刷电机驱动的板子。
负载小的时候,霍尔信号是稳定的。
当负载大的时候,霍尔信号会出现不稳的情况。杂波出现在电流的最大和最小值的位置。
有在电源的各级加上电解电容,没有改善。
请论坛的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

负载大的时候-霍尔波形图

负载大的时候-霍尔波形图

Signal-BLDC.brd

PCB图

Signal-BLDC.DSN

原理图

网友A:
不一定是电路板的问题,考虑一下霍尔的安装位置,会不会是磁场影响了霍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一定是电路板的问题,考虑一下霍尔的安装位置,会不会是磁场影响了霍尔

那为什么负载小的时候不会出现杂波的问题呢?

网友:
负载大,电流大,磁场更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