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原理图自己瞎搞的原件回路是不能用自动布线的嘛?

楼主:
这是什么原因哦  新人一枚

网友:
有你瞎搞的功夫,早画出原理图了。

网友A:
考虑考虑软件依据什么自动布线,无非是处理电原理图生成的网络表。如今没有电原理图,自然没有网络表,怎么自动布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考虑考虑软件依据什么自动布线,无非是处理电原理图生成的网络表。如今没有电原理图,自然没有网络表,怎么 ...

那是不是没有原理图 制作的PCB  是不是最后只能自己手动布局和布线 最后的检测呢?

网友C:
想学自动布线,更不能瞎搞了
好好整个原理图,手工布一遍,再自动布一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想学自动布线,更不能瞎搞了
好好整个原理图,手工布一遍,再自动布一遍

你们原理图都是自己设计的嘛0 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是不是没有原理图 制作的PCB  是不是最后只能自己手动布局和布线 最后的检测呢?

没有电原理图制作电路板,当然只能手动布线,制成后也只能手动检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原理图都是自己设计的嘛0 0

实质上抄的也不少,比如,一个芯片,人家datasheet给的典型电路,都是经过试验验证过,总不能再给胡乱画一通,结果还不对,所以要抄,变化也是根据人家的PDF资料的说明变换参数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们原理图都是自己设计的嘛0 0

我画的电路板,电原理图都是我自己画的。那时还没有自动布线,只能手动一条一条画,画完了也只能手动检查。
当然,如今可能办不到自己画电原理图然后自己画电路板,因为电路越来越复杂,分工越来越细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电原理图制作电路板,当然只能手动布线,制成后也只能手动检测。

大神 有没有就是那种  比如提供最简单的原理图   新人直接上手可以熟悉AD 操作画PCB 的视频或者课件
还有就是 有了原理图  里面的原件型号和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到时候用AD画pcb的时候 如下 新人一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画的电路板,电原理图都是我自己画的。那时还没有自动布线,只能手动一条一条画,画完了也只能手动检查 ...

大神 佩服

网友B:
好多原理图的符号都 看不懂 因为不是学电气专业的   买的AD16的书也没介绍  感觉好难上手 现在原理图只能看一些电容电阻 这些的  像排针 就是那个大方块(不知道是不是 自己网上查了半天)  里面什么
看不懂

网友B:
自学是一脸懵逼  郭天祥AD教程找不到全版的    只能找到十天学会51单片机 不知道是不是和单层版一个类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 有没有就是那种  比如提供最简单的原理图   新人直接上手可以熟悉AD 操作画PCB 的视频或者课件
还 ...

“有了原理图  里面的原件型号和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元件型号在画电原理图时已经确定。选择什么型号的器件以及元件数值,那是画电原理图的设计人员的事情。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好多原理图的符号都 看不懂 因为不是学电气专业的   买的AD16的书也没介绍  感觉好难上手 现在原理图只能看 ...

“像排针 就是那个大方块”
从引脚上看,这个大方块,可能是个单片机,不是什么“排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原理图  里面的原件型号和参数是怎么确定的”
元件型号在画电原理图时已经确定。选择什么型号的器 ...

那我用AD导入原理图之后  原件不需要我从库里拉出来 会自动显示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学是一脸懵逼  郭天祥AD教程找不到全版的    只能找到十天学会51单片机 不知道是不是和单层版 ...

eeworld的下载中心有海量电子技术学习资料,你所说的郭天祥,这里有啊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eewsearcher?kw=郭天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排针 就是那个大方块”
从引脚上看,这个大方块,可能是个单片机,不是什么“排针”。

贼6    你看我还有救嘛    学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eeworld的下载中心有海量电子技术学习资料,你所说的郭天祥,这里有啊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 ...

哦哦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eworld的下载中心有海量电子技术学习资料,你所说的郭天祥,这里有啊
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 ...

顺便问一下  原理图个中原件符号 图形的 文档有吗 0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