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启动拉低电源电压

楼主:
各位朋友好:
最近在做电机驱动,发现电机正常运行的时候电压比较平稳,系统也没受干扰,但是电机启动的时候会拉低电源电压,造成单片机复位,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目前测试的是更换锂电池效果可以得到根除,但是目前结构已经定型了,所以更换电源方案暂时不考虑,想从其他方面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电源容量不足,相差不大的话,可以加大容量滤波电容试试,但相差过大就不行了。另外可以给MCU控制电路部分加单独的稳压电路改善。

网友:
解决方案:
1, 换容量和电流更大的电源;
2, 电机软启动;
3, 控制电路(含MCU)用二极管隔离供电, 并适当加大滤波及储能电容的容量

网友B:
“但是电机启动的时候会拉低电源电压,造成单片机复位,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必定是电源容量不够。
解决的办法,比较彻底的是换用更大容量的电源,不那么彻底的办法是控制部分用较大的电容在电动机启动的短时间内支持单片机等的供电,同时防止该电容电流流到电动机,即用支二极管(最好萧特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容量不足,相差不大的话,可以加大容量滤波电容试试,但相差过大就不行了。另外可以给MCU控制电路部分 ...

相差还是很大的,拉低了将近1V电压,5v直接拉到了4V左右,拉低的时间也不少,现在已经打算用两路LDO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方案:
1, 换容量和电流更大的电源;
2, 电机软启动;
3, 控制电路(含MCU)用二极管隔离供电, 并适当加 ...

二极管隔离供电,是在MCU和电机电源输入端串入二极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但是电机启动的时候会拉低电源电压,造成单片机复位,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必定是电源 ...

这个方法是不是在mcu供电输入端串入二极管,然后在mcu和二极管之间并入大电容?这个方法尝试过,没有太大改善,考虑mcu和电机分开供电了,之前是一路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相差还是很大的,拉低了将近1V电压,5v直接拉到了4V左右,拉低的时间也不少,现在已经打算用两路LDO供电 ...

5V拉到4V不太可能出问题, 除非复位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方法是不是在mcu供电输入端串入二极管,然后在mcu和二极管之间并入大电容?这个方法尝试过,没有太大 ...

分开供电,当然是个好办法。分开供电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电动机启动对单片机控制部分的影响。

网友:
电机启动控制部分的软件没优化好,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