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仿真和硬件调试结果

楼主:
我使用fpga跑一个arm的软核,测试点亮一个led灯的程序。仿真结果与自己想要的结果是吻合的(顶层led的port是有输出的),但是下载到fpga开发板上后,运行就没有结果(连接顶层led的port测试没有输出)。请问如何去调试找出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可以在程序中加signaltap,捕捉所测引脚波形,可以同时多采几个引脚,,作为参考。

网友A:
仿真是怎么仿的arm部分?写了c代码吗?

网友:
查出来了,是复位信号弄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仿真是怎么仿的arm部分?写了c代码吗?

用的汇编写的应用程序,编译后放到ram后做的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