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器3V/5V接口

楼主:
请问,一些AD的数据手册上写的兼容3V/5V接口,可以接在3.3V供电的控制器上吗?

网友:
当然可以了,如果是I2C,注意加上拉电阻。

网友:
AD的数据手册上写的兼容3V/5V接口,就是它的io可以承受5V。你要注意此时他的供电。如果是5V,就得看单片机的io是否兼容5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