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板串联水泥电阻的问题

楼主:
看到别人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板场效应管E极和地之间都串联不同功率数的水泥电阻,请问一下为什么要串联这个水泥电阻呢,还有这个水泥电阻的功率是怎么确定的呢,不知道有没有专业人士可以请教

网友A:
场效应管没有E极, 与地相连的一端叫S(源)极

网友A:
源极串功率电阻的作用: 电流采样, 线性放大多管并联的均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场效应管没有E极, 与地相连的一端叫S(源)极

是的  我写错了,是S极
您了解为什么串水泥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源极串功率电阻的作用: 电流采样, 线性放大多管并联的均流.

还是不太明白,我是用ACS712芯片做电流检测的,也需要串联个采样电阻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太明白,我是用ACS712芯片做电流检测的,也需要串联个采样电阻吗

你发原理图吧, 你问问题, 总得把资料给全, 不要指望别人去找资料来回答你的问题, 又没工钱. 我上企业解决问题, 企业负责接送, 每次2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原理图吧, 你问问题, 总得把资料给全, 不要指望别人去找资料来回答你的问题, 又没工钱. 我上企业解决 ...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63079043\QQ\WinTemp\RichOle\@6)4Q5{3)LYOXZ[TX6_`H98.png

网友:
实在不好意思,刚接触论坛,开始没发现有上传文件的功能,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无刷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图,您看一下吧

网友A:
都用了3颗霍尔传感器了, 还要R25干什么?

网友C:
或许是为了限流,或者监测直流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用了3颗霍尔传感器了, 还要R25干什么?

您意思是用霍尔传感器测电流是不用串联R25的是吧,我是仿照这个R80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或许是为了限流,或者监测直流电流

霍尔传感器带宽几十KHz, 几十uS的过流甚至短路, 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霍尔传感器带宽几十KHz, 几十uS的过流甚至短路, 没问题的

谢谢您的点拨,R25可以省掉,那他这个电路图中的R80可以省掉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点拨,R25可以省掉,那他这个电路图中的R80可以省掉吗

我说的过流甚至短路, 是针对9楼的12V电压和IRFP250, 不要生搬硬套.  13楼的说法依据是: 12V直接作用在两个串联的IRFP250上, 每个MOSFET在0.1mS内各消耗50mJ, 这是绝对安全的. 如果Ron太小, 或是电压太高, 那这个时间就可能只有几uS甚至几百nS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过流甚至短路, 是针对9楼的12V电压和IRFP250, 不要生搬硬套.  13楼的说法依据是: 12V直接作用在两 ...

如果9楼的原理图测电流是可以不用R25的,如果用12楼的原理图测电流是需要加源极和地之间的电阻R80的,这是两种不同的测电流的方案,是这么理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过流甚至短路, 是针对9楼的12V电压和IRFP250, 不要生搬硬套.  13楼的说法依据是: 12V直接作用在两 ...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9楼的原理图测电流是可以不用R25的,如果用12楼的原理图测电流是需要加源极和地之间的电阻R80的,这 ...

对的, 因为12楼的电压比较高, 而所选的MOSFET的Ron又比较小, 若负载短路的话脉冲电流超过器件允许值太多, 必须有高响应速度的过流检测, 霍尔的响应速度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