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时钟源问题

楼主:
请教版内大神们,我用PIC16F1773,外面不接晶体或振荡器,就要单片机内部时钟,是否可行?
还有UART的发送是那个管脚?

网友:
就要单片机内部时钟,是否可行?  当然可行。时钟配置相关的寄存器配成选择内部晶体就可以了。
还有UART的发送是那个管脚?  手册的引脚有说明。好好看看吧。

网友:
楼主应好好去看看器件手册,你想知道的那两个问题,器件手册上都有。

网友:
如果有内部振荡源就可以不需要,之前用过瑞萨的一个芯片不要晶振,也可以接晶振,看看datasheet会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