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压器整流滤波稳压后给运放供电时的选型参数

楼主:
      如下图 ,是我用multisim大致画的一个简图(不一定对,就是表达一下自己不懂得地方),功能是:用线性电源给高压运放供电,驱动容性负载。
      首先220V市电经过变压器降压到160V,再经过整流,滤波到大致150V,之后经过一种稳压芯片(没有画出电阻,电容)稳压到120V,给高压运放供电,高压运放用来放大0-10V的正弦信号,放大倍数为10倍,驱动电容性负载。
     下面是我对选择器件型号参数的理解。我的理解是:
      如图,1.高压运放驱动容性负载,输出电流最大为100mA,最大电压为100V,则输出最大功率为10w。

              2.那么给运放供电的稳压芯片的输出功率至少大于10W(先不考虑器件自身的消耗),因为稳压芯片的输出是120V,所以选择稳压芯片时,其输出电流要大于10w/120V=83.3mA.。
              3.稳压芯片的输出功率是由变压器的次级线圈提供,所以变压器次级线圈输出功率也要大于10W(再加上稳压芯片损耗的功率整流器的损耗,先不考虑这些),变压器次级电压为160v,则次级线圈最小电流为10w/160V=1/16A ,初级线圈电压为220V(先不考虑电网波动),则最小电流为10W/220=1/22A。

              4.流过整流桥的的电流为负载电流的一半,这个负载电流指的是高压运放输出的100mA吗?还是指驱动稳压芯片时的电流?整流器怎么选择呢?求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1. 负载为容性, 运放输出的是无功功率, 不叫W, 叫va; 最大输出电流100mA, 最大电压100V, 这是峰值容量, 先搞清楚峰值各有效值;

网友:
1、容性或者感性负载比电阻性负载更麻烦,甚至可以说是麻烦得多。
    最重要得一点:电容充电时将储存能量,放电时将释放能量。电容储存的能量自然从放大器(你的PA78)来,释放能量也必须回到放大器中去。放大器必须有这个能力(某些放大器并没有这个能力,结果被负载释放的能量烧毁)。

网友:
使用线性稳压,其效率很低的,所以,就不能“先不考虑”了。
现在的整流器件,最低是1A的,所以也就不用考虑怎么选择了。

网友:
2、给放大器供电的稳压电路,其输出电压可不是100V,要比100V高,其输出电流也不是100mA,比100mA大(放大器的效率不可能做到100%)。具体多少,需要计算。而且对容性感性阻性负载是不一样的。
    这个稳压电路,从图中看,你准备使用线性稳压电路。线性稳压电路输入电压一定大于输出电压,输入电流一定大于输出电流。因此你计算出83.3mA不正确。具体多少,需要计算。

网友:
3、变压器容量不能说瓦特,应该说伏安。如果你的稳压电路需要10瓦特功率输入,你采用的从图中看是电容滤波,那么变压器容量要比10伏安大,可能需要将近20伏安,如果采用全波整流,可能需要20伏安以上。这在我的帖子《整流杂谈》里面曾有提及。
   你完全是按照线性电路来考虑的,但整流电路是典型的非线性电路。

   顺便说一句:“最小电流为10W/220=1/22A。”等号左边单位是W,右边单位是A,等式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