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01做H桥时高端输出波形不正常

楼主:
IR2101做H桥时高端输出波形不正常,下降沿会在很长时间拉宽,低端正常,互补带死区波形,如图,IGBT基极电阻也换成10欧了还是一样,求助各位帮找出问题,谢谢,VB是用单独隔离电源供电(12V)

网友A:
怎么没有自举二极管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没有自举二极管呀?

哦,是用另一组12V隔离电源供电了

网友C:
是空载测试,还是轻载,加大负载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空载测试,还是轻载,加大负载试试看

空载带负载都测试过了一样的,没变化,没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是用另一组12V隔离电源供电了

“哦,是用另一组12V隔离电源供电了”
你这不是忽悠大家么?

用另一组12V隔离电源供电,与使用自举供电,并不完全等效。
把你的电原理图按照实际情况改过来,重新发帖吧。

网友:
没有自举!

网友:
这个波形是正常的。
后面那部分是电机电压的波形进来了。(对比马达波形应该类似)
此时H的MOSFET已经截止。
所以没有影响性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