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一个电路在闭合状态时导通0.1s-0.5s后立即断开

楼主:
时间不能超过0.5秒   求大神帮助  详细点

网友:
有这种器件。
在还没有晶体管的时代,是用延时继电器靠空气阻尼实现延时。
现在小信号可以选择单稳态触发器,大功率可以使用单稳态触发器加功率管或者普通继电器。

网友A:
看到你的这个问题,我立马想到了继电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的这个问题,我立马想到了继电器。。。。。。。。

准确点说, 是时间继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准确点说, 是时间继电器.

哦哦哦,对,对。。。。。我说的不够严谨,下次注意哈。O(∩_∩)O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准确点说, 是时间继电器.

我也想到了继电器   可时间继电器有延时零点几秒的么   而且这是小功率的一个小线路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控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到了继电器   可时间继电器有延时零点几秒的么   而且这是小功率的一个小线路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 ...

实现的办法至少有几十种, 问题是不知道你的负载性质, 大小, 电压, 电流等. 也不知道你对电子技术的掌握程度, 实在是不好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到了继电器   可时间继电器有延时零点几秒的么   而且这是小功率的一个小线路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 ...

时间继电器的延时是可调的,顶上有个旋钮还带刻度,延时可从零点一秒到几十秒。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到了继电器   可时间继电器有延时零点几秒的么   而且这是小功率的一个小线路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 ...

“这是小功率的一个小线路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控制”
方法非常多。有简单但不太精确的,也有稍复杂但非常精确的(误差小于1微秒)。看你的要求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办法至少有几十种, 问题是不知道你的负载性质, 大小, 电压, 电流等. 也不知道你对电子技术的掌握程 ...

我这个是用在一个夹具上面,夹具压下来  开关s1  就闭合了,然后我们有一个东西,需要在s1闭合的一瞬间得电,然后控制计算机里面的一个程序往下跳一下,然后断开,如果时间长一点点,就会一直跳。
大致的意思就是如何在线路导通的时候有一个控制的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是小功率的一个小线路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来控制”
方法非常多。有简单但不太精确的,也有稍复杂但非 ...

简单一点精确只要大概在0.3秒就差不多了  能详细点么

网友:
要根据自己的负载情况选用控制方案

如要求非常精确,最好用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或者MOS,用一个8脚的单片机,比如STC15F104系列,既然做夹具,整体成本也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一点精确只要大概在0.3秒就差不多了  能详细点么

无论是0.3秒还是0.3毫秒,问题是你10楼回复PowerAnts所说我一点也看不懂。
既然看不明白,也就无法给你出主意。
“计算机里面的一个程序往下跳一下,然后断开”,断开什么东西?

网友E:
无论是楼主在首楼提的要求,还是10楼的说明,都是语焉不详、要求模糊的,所以我估计楼主手中的这个项目的要求不高,很可能是一个低成本的民用装置。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用一个RC电路作为延时,用继电器或晶体管作为开关,应该就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F:
用模拟电路就可以了,一阶RC微分电路。计算好时间常数,确定电阻值和电容值。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模拟电路就可以了,一阶RC微分电路。计算好时间常数,确定电阻值和电容值。

此电路非常不准确。同样的电阻和电容,不同批次的同一型号芯片,延时时间可能差到二倍。这是由于芯片的分散性比较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无论是楼主在首楼提的要求,还是10楼的说明,都是语焉不详、要求模糊的,所以我估计楼主手中的这个项目的要 ...

好像按照楼主10楼的解释,还必须要精确一下控制,不然什么和什么会一直跳,,,,

“夹具压下来  开关s1  就闭合了,然后我们有一个东西,需要在s1闭合的一瞬间得电,然后控制计算机里面的一个程序往下跳一下,然后断开,如果时间长一点点,就会一直跳。”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按照楼主10楼的解释,还必须要精确一下控制,不然什么和什么会一直跳,,,,

“夹具压下来  开关 ...

这个“一直跳”,也是我觉得很不理解的地方。到底是要求一直跳呢,还是现在已经有个设计会一直跳?楼主也没有个详细说明。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直跳”,也是我觉得很不理解的地方。到底是要求一直跳呢,还是现在已经有个设计会一直跳?楼主也 ...

其实楼主就是需要要一个控制开关上电东西,上电时间0.1S---0.5S,再断开,所以按精确控制的方案进行的话,又是一个夹具的东西,功能又单一,还需要反复调试合适的时间,不让它什么一跳一跳的,
搞一个8脚单片机控制继电器或者MOS管控制。
当然对时间继电器熟悉,也可以
懒省事,淘宝卖的什么时间控制器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其实楼主就是需要要一个控制开关上电东西,上电时间0.1S---0.5S,再断开,所以按精确控制的方案进行的话 ...

我看了楼主首楼的描述,第一个反应到脑海的是以前买的一台乡镇企业生产的塑封机,压下去就通电,几秒钟后断电,里面的结构就是一个RC延时电路加一个继电器,其中R是电位器,用户可以自己调节通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