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260

楼主:
拿到TI的一个TPS54260的测试版。发现一个问题,求指导:  12V 转5V  ,输出接电阻负载,用手触摸FB反馈电阻端,5V输出纹波会变大,Pin4脚SS/TR引脚也会出现变化,请教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Pin脚图

Pin脚图

内部图

内部图

网友:
没事你去摸小JJ干什么?

网友A:
Pin4脚SS/TR是慢启动,,,
看手册内部连接的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in4脚SS/TR是慢启动,,,
看手册内部连接的什么

主要是Pin6引脚上拉10K ,发现触摸FB那边的电路,  Pin6脚上面会出现方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Pin6引脚上拉10K ,发现触摸FB那边的电路,  Pin6脚上面会出现方波。

所述的手触摸FB脚,是哪个脚
Pin6引脚上拉10K, 6脚是PWRGDPWRGD引脚是开漏输出,主要是保护芯片内部。
可以参考手册7.3.16OVTP有关

网友:
其实这种芯片使用的方法有点类似的,啃清楚datasheet,你的问题基本就解决了。好多问题其实是出在,你没有好好仔细的看datasheet里一些细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