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评测】功耗第一测

楼主:
感谢EE和ST的活动!STM32L452是继STM32L476的又一款超低功耗MCU,同时兼具不俗的性能。ST官方提供了2种评估功耗的办法,下载最新1.8版本的stm32cubef4,在STM32Cube_FW_L4_V1.8.0\Projects\STM32L452RE-Nucleo\Examples\PWR下面有不同运行模式的例程;

此外,STM32Cube_FW_L4_V1.8.0\Utilities\PC_Software\STM32Nucleo_Power_GUI\Nucleo GUI下面提供了一个PC端工具用于配置不同功耗模式:

只需使用USB线连接板卡和电脑,使用ST-LINK Utility软件将Binaries文件夹下合适的固件烧录进去即可,readme里有详细的使用指南,我这就不啰嗦了。

使用哪个方法看个人爱好了。

首先把电流表串入板子的JP6,IDD排针处,来测量MCU消耗电流大小。

打开软件,自动识别COM口,点连接即可。

连接后,出现板卡图片,可以选择不同的模式,然后点配置,即可生效,切换模式时先按板卡复位键。

我这室温是27.8度:

我的渣渣电流表精度不能测到nA,暂时先测量其它16种模式的消耗电流了,后面再去借个来,依照软件测量的次序依次为:
1、SHUTDOWN                                                \

2、STANDBY                                                0.1uA

3、STANDBY + RTC                                      0.5uA

4. STANDBY+RTC+SRAM2                             0.8uA

5. STOP2                                                       1.5uA

6. STOP2 + RTC                                             2.0uA

7. STOP1 + MR OFF                                         6.3uA

8. STOP1 + MR OFF + RTC                          6.9uA

9. LPSLEEP, 2MHz                                          65.3uA

10. LPRUN, 2MHz                                          282uA
11. SLEEP Range 2, 24MHz                             672uA

12. SLEEP Range 1, 80MHz                          2.34mA

13. RUN while (1) Range 2, 24MHz                  2.26mA

14. RUN-while(1)  Range 1, 80MHz                  8.91mA

15. RUN CoreMark Range 2, 24MHz                  2.56mA

16. RUN CoreMark Range 1, 80MHz                   9.83mA

17. RUN reduced code Range 2, 24MHz          2.21mA

18. RUN reduced code Range 1, 80MHz          8.51mA

网友A:
很棒的测试,只是表不给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棒的测试,只是表不给力,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