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封装

楼主:
PCB做贴片封装只要把焊盘的孔设为0,其他的都和插件封装一样吗?

网友:
一样
对于批量的器件,还要注意手工焊和贴片焊接
手工焊接的焊盘稍微大一些

网友A:
直插的通常是双面通孔,圆形。贴片的通常是单面,长方形。直插的封装尺寸也与贴片的不同,所以一般总是要选择专门对应贴片的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样
对于批量的器件,还要注意手工焊和贴片焊接
手工焊接的焊盘稍微大一些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插的通常是双面通孔,圆形。贴片的通常是单面,长方形。直插的封装尺寸也与贴片的不同,所以一般总是要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