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ttice的程序烧写器(仿真器)

楼主:
Lattice的程序烧写器(仿真器)ispDownload Lattice 插入电脑USB口,
显示的是未能安装成功驱动
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中的,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里也找不到
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1、检查U口是否OK
2、检查驱动是否OK
3、ispDownload 是否挂了。
还有ispDownload不像其他的下载器,需要在软件中设置一番才能下载程序。
曾经2、3天搞挂了3个ispDownload,领导一口气买了5个让我玩,后来没有挂过。之前也没有违规操作,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检查U口是否OK
2、检查驱动是否OK
3、ispDownload 是否挂了。
还有ispDownload不像其他的下载器,需 ...

谢谢,版主说的第二条,是指哪儿的驱动,如何检查而且你说这个下载器要在软件中设置,是在哪个软件里?
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