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检测在开关电源中的应用

楼主:
看到一个半桥电路   整流桥后滤波电容只有5uf(CBB),换大电源不启动,这是问什么?

网友:
牛头不对马嘴, 差评!!!

网友:
问题没说明白,半桥电路 整流桥后用CBB电容?

网友:
半桥电路整流桥后滤波电容,和“过零检测在开关电源中的应用”有什么关系?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取交流过零时信号去触发大电流功率管(可控硅等)导通,避免功耗过大发热,降低效率,以及产生干扰谐波噪音等,若电容太大波形平缓导致过零点取样误差,就不能正常工作了,所以这个电容容量不能大,稍滤去波形上的毛刺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取交流过零时信号去触发大电流功率管(可控硅等)导通,避免功耗过大发热,降低效率,以及产生干 ...

可能是这个道理

电容容量不能大,5uf(CBB)

网友:
电机启动电容器5u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