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2种3相输入接法的利弊

楼主:
压敏电阻,380的电

网友A:
左边是三角形接法,右边是星形接法,但星形的中点又经过一支同样的压敏电阻接地。左边接法,对某一相线对地尖峰电压没有抑制,右边接法对某相线对地尖峰电压有一些抑制作用(但相当弱)。
另外,左边使用的压敏电阻直径比右边的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是三角形接法,右边是星形接法,但星形的中点又经过一支同样的压敏电阻接地。左边接法,对某一相线对地 ...

谢谢,这样很能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