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双路60KHz, 16bit 硬件PWM的MCU?

楼主:
价钱如何? 求推荐

网友A:
ti的c2000有高精度的pwm模块,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ti的c2000有高精度的pwm模块,不知道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这个PWM好像是12位

网友B:
PWM频率60kHz,要16位。
16位就是65536,那么计数器频率要65536*60kHz=3.9GHz。怕是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PWM频率60kHz,要16位。
16位就是65536,那么计数器频率要65536*60kHz=3.9GHz。怕是难找。

正是, 发这个贴, 是今天思考另一个问题, 不便公示. 稍后邮件与张老讨论.

网友C:
nxp的kv5。16bit 加强pwm。主频240m的时候pwm最小分辨率260ps,看似能满足楼主要求。
不税官报90rmb/1k 起。找代理应该可以便宜不少。

网友D:
C2000的pwm支持高分辨率模式,16位60khz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nxp的kv5。16bit 加强pwm。主频240m的时候pwm最小分辨率260ps,看似能满足楼主要求。
不税官报90rmb/1k 起 ...

刚才查了下,应该达不到要求。kv5的分这个pwm模块,辨率虽然是260ps,可是基时钟计数频率还是只有120m。

网友:
引用 网友D:
C2000的pwm支持高分辨率模式,16位60khz没问题。

仔细看了一下, 单路16bit 可到100KHz

网友:
这个要求只有用DSP或FPGA来实现,C2000是目前唯一的DSP核MCU。

网友:
stm32f4系列如何,目前比较热门。4独立通道16位,最高168MHz.这个系列关键是便宜。stm32f407核心板才60RMB,调试下载器才20RMB。芯片没有询过价。

网友E:
才发现此讨论。100KHz的16位PWM应该不难找到此类的芯片。我用M05xx的就做了100KHz的。
测试条件:超频96MHz[标准最高72MHz],照片附上.此芯片的价格在10元以内,属于ARM0结构的。

111KHz

111KHz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才发现此讨论。100KHz的16位PWM应该不难找到此类的芯片。我用M05xx的就做了100KHz的。 测试条件:超频96MH ...

够狠!手动点赞!